请问当指南针受到干扰,切手动,云台还能保持正常吗

楼主(2015-09-27):
担心FPV抽风,切手动云台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切手动云台也能继续工作。。。不过指南针干扰时云台的温漂修正数据会异常,增稳效果是否还那么好,就不一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手动云台也能继续工作。。。不过指南针干扰时云台的温漂修正数据会异常,增稳效果是否还那么好,就不一定 ...

我是看着屏幕飞,要是云台也抽风,我怕飞不回来。精灵我想装固定镜头,用切换模块切换画面,但是精灵没有多余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着屏幕飞,要是云台也抽风,我怕飞不回来。精灵我想装固定镜头,用切换模块切换画面,但是精灵没有 ...

飞控抽风,没有固定镜头的话,看OSD叠加的姿态值飞。。。但是需要多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抽风,没有固定镜头的话,看OSD叠加的姿态值飞。。。但是需要多加练习。

但是我用非凡N2,共用naza 的gps ,抽风时信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非凡N2,共用naza 的gps ,抽风时信息会不会有问题

OSD反应的姿态变化不受地磁干扰影响,只会影响返航角度指示

网友:
没有直接联系吧。

可以参考 sb-dji 上面各年度的炸机录像合集,有不少因指南针受干扰而炸机的视频中,云台都还是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