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车党,鸡鸡不好带怎么办?看我来解决

楼主(2015-09-27):
平时就骑个小电车,想去拍点东西都不是很好带,于是乎自己设计了一个轴距650的机架...哈哈,不多说直接看图吧

中秋节到了,祝各位魔友中秋快乐!这样的箱子好多魔友应该会有吧,让我们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吧。

全拿出来是这样的。

哈哈,看到小家伙紧闭的双腿了吧,挺害羞。来,听话,张开双腿。。。

来看看怎么收起来吧。
首先不是先收机臂,是先收紧脚架,然后再收机臂。

然后用魔术带扎起来(原谅我没有长扎带)。

ok,装箱。

接下来放桨

显示器。

桨夹以及常用螺丝。工具包竖着放

然后到三脚架。

关上,完美!

好了,接下来就是电池还有外场电站了。首先需要这样一个包

看看都要装什么

ok,打包

完美!出去装逼出去飞。祝大家中秋爽飞!

网友:
开跟随模式哈哈

网友A:
菜鸟来请教。经常看到魔友自行设计的帖子,请问,这个设计是指?1,机架的cad图,然后找人加工(材料和加工都是乙方)?2,完全自己动手,包括机架、连接件的设计和加工?
然后,如果想自己设计和制作需要掌握那些知识和技能?要用什么工具和软件?
望解答,谢谢

网友:
拉出去玩想搬家似的

网友B:
问题螺旋桨螺丝经常拧可是大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来请教。经常看到魔友自行设计的帖子,请问,这个设计是指?1,机架的cad图,然后找人加工(材料和加工 ...

这个是自己买材料自己打板的,除了折叠件用乐逸的,c扣飞越的,还有脚架组件飞越的,其他都是自己动手的,至于什么软件这个不定,我用cad,但是平时别人发过来图纸有sw的,所以又要学sw,雕刻软件我用artcam,平时要是做cnc件我用masterca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菜鸟来请教。经常看到魔友自行设计的帖子,请问,这个设计是指?1,机架的cad图,然后找人加工(材料和加工 ...

自行设计根据自己条件哦·加工设备可是价值不菲哦··大多都是买成品设备··回来自己改造组装····真正能完全自行设计制造的除了商家就只有终极玩家了·但一般终极玩家大多都是以模养摸··所以还是商家··

网友D:
伞折总感觉没有横折好 不过楼主用心了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螺旋桨螺丝经常拧可是大忌

嗯,谢谢提醒,因为还没确定飞机箱包方案,暂时这样装着,等飞机箱做好就不用拆桨了。

楼主:
哈哈!你让那些真正用高级货的情何以堪

楼主:
我要是土豪就不会用s4飞控了

网友:
车就是陪钱的东西,没啥用,我开了一个星期就让我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伞折总感觉没有横折好 不过楼主用心了 赞一个

谢谢,有的设计考虑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总要舍弃掉另一些东西的,伞折也好,横折也好,出现在航模里就有他的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己买材料自己打板的,除了折叠件用乐逸的,c扣飞越的,还有脚架组件飞越的,其他都是自己动手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设计根据自己条件哦·加工设备可是价值不菲哦··大多都是买成品设备··回来自己改造组装····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