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给看看我组的这个F150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5-09-27):
2个晚上通宵搞出来现在的状态,给看看我的安装有什么问题吗。

图传、数传、GPS位置、还有电池位置什么的。

大疆机架中间放不下APM飞控,没办法飞控只能放上面,中间板也放不下电池,电池也只能放下面了,请问这样装有什么问题吗。

请无视现在线,还没整理

图来了

红色机臂是前向

网友:
可以 没问题  线理下

网友:
没问题,很标准!

网友:
没问题  线理下

网友:
Apm飞着稳吗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  机器还没起飞呢,有时间去外面试试

楼主:
还有个问题,我吧电都同上之后发现图传发射天线那里烫手的,这是正常的吗。图传天线应该放放到下面吧

网友A:
电线接头最好用热塑管 好看还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接头最好用热塑管 好看还安全

所有接头都是焊接和热缩管的,你看的是电机那里吧,已经处理完了,开始是还没确认方向呢,所以是临时简单连接

网友B:
哥们给个配置清单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给个配置清单呗 感谢

多潜水配置就都有了,我也是看450常规的东西。

2216电机 30A电调 APM2.8+gps 3DM 数传 osd 大疆的机架1045浆。

网友C:
中间可以放下飞控,不过装的时候要把一条机臂给拆了

网友D:
想办法把飞控放中间,电池放飞机上面,你这样电池很危险,上面看着太乱

网友E:
这机架中间距离够高,不飞控放中间保护好电,电池放顶板,放下面机臂处的脚架不够高,降落地面容易磕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可以放下飞控,不过装的时候要把一条机臂给拆了

如果放中间那减震板是绝对放不进去的,这个怎么解决呢,不放减震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把飞控放中间,电池放飞机上面,你这样电池很危险,上面看着太乱

中间真的放不下,不加保护板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中间距离够高,不飞控放中间保护好电,电池放顶板,放下面机臂处的脚架不够高,降落地面容易磕到电池 ...

不能放减震板了。 脚架我是考虑吧原来那个延长一段。

网友:
飞一把!一定要注意安全!

楼主:
真心请教,飞控必须要放到机架中间吗,放中间肯定装不了减震板,这样取舍的话那种方式更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放中间那减震板是绝对放不进去的,这个怎么解决呢,不放减震板可以吗?

我的是apm2.8+减震,现役的450就是放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请教,飞控必须要放到机架中间吗,放中间肯定装不了减震板,这样取舍的话那种方式更好一些

有些偏差没问题,尽量放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给个配置清单呗 感谢

可以考虑用大点的电机如xxd2217或者2216系列,900左右kv,上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apm2.8+减震,现役的450就是放中间

你这个是大疆的机架吗,大疆的我比过,真心放不下啊,晚上再试一次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潜水配置就都有了,我也是看450常规的东西。

2216电机 30A电调 APM2.8+gps 3DM 数传 osd 大疆的机架 ...

哥们,有几个问题,
你电池多大的?
电机是X2216还是V系列或者其他的?
1045桨,也是大疆的?
起飞需要多大油门?

我的是V2216,但感觉好沉,油门得一半多才起飞,我准备换11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有几个问题,
你电池多大的?
电机是X2216还是V系列或者其他的?

现在只有一块5200amh的电池 25C的,测试机器用着,以后再入电池。
电机是V2216 900KV的
1045的浆
室内试了下起飞基本也要推一半的油门才能起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一块5200amh的电池 25C的,测试机器用着,以后再入电池。
电机是V2216 900KV的
1045的浆

原来你的也一半油门,一直担心买到假货,这下放心了。。。

不过我今天刚换了1147的桨,效果还行,油门明显比以前小就能起飞
你用5200电池在室外飞过没?5200电池啥牌子的?能给个起飞油门大约范围、飞行时间的数据吗?
总有点拉不起来5200电池的感觉,以前室内试过,推很大油门也不动,就不敢再推了

我也是F450,红白的
朗宇V2216,好赢30A电调,
用的Pixhack+M8nGPS,电池花牌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你的也一半油门,一直担心买到假货,这下放心了。。。

不过我今天刚换了1147的桨,效果还行,油门 ...

还没室外飞过呢,十一准备室外试试了,试试几个模式,还有时间等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室外飞过呢,十一准备室外试试了,试试几个模式,还有时间等等的

你5200啥牌子的,正要买2200电池,合适的话我也换520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哥们,有几个问题,
你电池多大的?
电机是X2216还是V系列或者其他的?

我的2217,950kv ,5300 3s  1/3以下可以离地
按理来说你的2216一定比我的好,应该是电调问题,之前我也碰到类似问题,后来校准几次电调后莫名其妙就变的暴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2217,950kv ,5300 3s  1/3以下可以离地
按理来说你的2216一定比我的好,应该是电调问题,之前我也 ...

我问店家客服,客服说是KV值低的原因,我的是V2216 kv900的,客服让我换大点桨,我换的1147,效果好了一点,但还是没感觉到一点点暴力

你的机架也是450?能拉起5300电池?之前试过5200,油门要很大才能起飞,感觉都70%了,很久之前试的,隐约记得,反正油门要很大
说下电池牌子和具体型号吧,自己今天刚买了一个2200的,5200的实在没敢买

准备回家先校准几次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问店家客服,客服说是KV值低的原因,我的是V2216 kv900的,客服让我换大点桨,我换的1147,效果好了一 ...

5000~5300区别不大,都用了一年多,一般情况下只是测试用,我没装云台啥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217,950kv ,5300 3s  1/3以下可以离地
按理来说你的2216一定比我的好,应该是电调问题,之前我也 ...

30A 铂金 回复出厂设置之后,又校正了油门行程,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A 铂金 回复出厂设置之后,又校正了油门行程,应该没问题了吧。

谁知道哦。。。我等屌丝用的是天行者
不过看过测试视频,朗宇的电机貌似普遍节能,但是力气没有同级别的大,不过小也小不到哪去
另外你的电池不会有问题吧,c数啥的对头吗?别把些最基本的给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知道哦。。。我等屌丝用的是天行者
不过看过测试视频,朗宇的电机貌似普遍节能,但是力气没有同级别的 ...

我是新手,没研究过电调,看很多人都在用铂金的就买了铂金,考虑到以后升级所以买了30A的,一般都够用了。
看着教程设置回复出厂和油门行程校准。

电池确实不是什么好品牌的,25C 5200mah的,但是四轴不那么暴力应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没研究过电调,看很多人都在用铂金的就买了铂金,考虑到以后升级所以买了30A的,一般都够用了 ...

25c够大了,应该不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