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大家黄金K8确实如此牛逼了?

楼主(2015-09-27):
几年来蓝K8、黑K8大家用的都还不错(论坛反馈),但也偶有故障的,可是自黄金战士K8出来后,至今几乎没看到一例故障的,至少我是没见过,而且论坛上经常看到各种450/450L、500/550、600/700的直机装着黄金K8,敢问大家黄金K8确实如此牛逼了?

网友A:
陀螺只用正版的  我买过一ebar v2  装在x5上用的 调试 修正都没有问题  飞起来之后准备翻几下试试 突然就炸了 我都没反应过来 而且手感感觉非常奇怪 说不出来的感觉  立马就把ebar v2 出了 我hold不住

网友:
就是这么牛逼啊   。。。我们这很多700都装这个你敢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只用正版的

正解,

那些黑心商家,為求賺取最高利潤,不惜用次一級的電子零件,

那些電子零件壽命減等,

好快就會出事的,

我在網上都看到過黃金戰士K8出問題的,

幾千元的直升機,就用個 138元的陀螺儀,一失常就損失大了,

网友:
  可能有些人對電子零件不認識,

以為一樣性能的電子零件,都是功效一樣的,

不知道電子零件也分等級的,

一分錢一分貨,世界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那些黑心商家,為求賺取最高利潤,不惜用次一級的電子零件,

恩,电子元器件肯定次点,但是我觉得成本里面主要是软件程序吧,硬件在里面占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C:
说了这么多   推荐链接在哪里?

网友:
跳舵。舵臂不回中。。如此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电子元器件肯定次点,但是我觉得成本里面主要是软件程序吧,硬件在里面占不了多少钱吧

軟件隨便任你抄寫,根本不值錢,

硬件才是主角,

一個毫不起眼的電阻或電容出事,都即時可以令到炸機,

看看 11 樓說的,

网友:
亚拓电调倒是用料扎实。经常烧

网友:
13 樓說出了重點,

【用料】

138元的高仿,已經是高仿,知道它的心態了,

會給你好的電子零件嗎?

138元,會給你用料扎實嗎?

飛十個八個起落,沒事,非常好用,

跟著,零件就..........

网友:
黄kbar我用过很多个了,总体感觉还可以不过不是百分百可靠,我其中一个黄kbar曾经试过出现抖舵的情况,差点炸了SAB 570。

网友:
前后用了2个黄K,大概800起落,感到小鸡可以用,遇到两个小问题,1  有时候通电自检不通过,要多次插电自检。2  停飞一个星期后再飞,首次飞的第一个电明显感到陀螺仪修正过大,但奇怪的是第二个电以后完全正常。只有自检过关后飞到空中,至今没遇到异常情况。

网友D:
我用过市面上大多数陀螺仪,感觉性价比可靠性放一起评价的话,小姨子和3GX是可以信赖的,只是两款陀螺仪的设计短板一样突出,那反人类一般的设定和调试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市面上大多数陀螺仪,感觉性价比可靠性放一起评价的话,小姨子和3GX是可以信赖的,只是两款陀螺仪的 ...

我用过的不多,但是zyx和k8用过,刚换k8.的时候真是觉得k8好用多了(性能方面)

网友:
我4个K8使用都很正常,最先的一个已经九百多个起落了,至今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軟件隨便任你抄寫,根本不值錢,

硬件才是主角,

K8陀螺仪的硬件是不值钱的,这个陀螺仪的电子元件哪怕就是用最好的零件,价格应该都不会超过一百元,其实还是开发这个陀螺仪的软件值钱,只不过是在它给盗版了之后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