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27):
用solidworks 做了个方,都是直角边,可是在solidcom 上模拟时,刀在转角处做圆弧运动,选直径大的刀圆弧大,选直径小的刀圆弧就小,这是哪里的设置出问题啦?

网友:
我个人认为,如果刀走的轨迹相同的情况下,刀越大倒角圆弧越大。

网友A:
正常。属于圆弧转角过渡。程序轨迹上是圆弧,在加工轨迹是直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属于圆弧转角过渡。程序轨迹上是圆弧,在加工轨迹是直角。

实际加工出来是圆角还是直角呢?

网友B:
楼主,刀具是圆的。。。。。。。。。。。。。。。。
你拿根小棒子滚过一个直角边自己观察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刀具是圆的。。。。。。。。。。。。。。。。
你拿根小棒子滚过一个直角边自己观察一下就明白了。
...

你解释的很直观,是的是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解释的很直观,是的是的,谢谢。

楼主的这个轨迹应该是选错G代码了,通常这种环型切削分内切削(切内孔的)和外切削(切外形状的),手动编程来说就是刀具半径补偿:左补偿(G41)或右补偿(G42)的问题。楼主的工件时正方形的(四个角是直角),而实际模拟出来的加工线却有圆角,这说明软件模拟的是内切削的(看图上来说:应该是G03逆时针切削,G41左补偿),因为刀是圆形的,内孔切削不可能切除直角来,只能切一个最小为刀具半径大小的圆角,这也就是为什么楼主用大刀模拟圆角大, 小刀模拟圆角小的原因了!!楼主仔细研究一下,把轨迹改为外切削(G03逆时针切削,G42右补偿)就可以了!!(PS:我没用过这个软件,我以前是开加工中心做手动编程的,日本的加工中心,代码与常用的发那科系统有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轨迹应该是选错G代码了,通常这种环型切削分内切削(切内孔的)和外切削(切外形状的),手动 ...

不懂 但感觉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轨迹应该是选错G代码了,通常这种环型切削分内切削(切内孔的)和外切削(切外形状的),手动 ...

一看即懂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轨迹应该是选错G代码了,通常这种环型切削分内切削(切内孔的)和外切削(切外形状的),手动 ...

你说的也对,选内切削确实是显示直角,但差了一个刀的直径,外切削虽然显示的是圆弧,但切出来是直角,我用一个圆棒在直角上模拟了一下,明白了,实际铣削了一下证实了是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