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面上像打摆子

楼主(2015-09-27):
新装乐逸四轴   朗宇电机4110 400kv 飞越1555折叠桨  在起飞时像没吃药发神经左右直摆  上天后就一切正常了  用的飞越电动脚架  这是个什么情况
?firsttime=0&from=y1.9-4

网友:
pid不正常吧

网友:
脚架软了,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折叠桨没有甩直,转速大后甩直螺旋桨,就好了。。。和直升机一样的情况。。。。建议螺旋桨别上太紧,一个电机上的2个螺旋桨松紧度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叠桨没有甩直,转速大后甩直螺旋桨,就好了。。。和直升机一样的情况。。。。建议螺旋桨别上太紧,一个电 ...

试过了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啥情况?震这么厉害。新手学习中········

楼主:
可能是机架于脚架之间的设计缺陷,对于这个机架来说这是无解的

网友:
和我的配置差不多,也是飞越的1555折叠桨,乐逸折叠件,我的没有你这问题,起飞很平稳,可以去看我的贴~小机器不应该这样~
这种情况在我的大四轴(零度飞控)上有这现象,究其原因:1)、单动力自平衡不正常,(含桨或电机平衡、油门行程等);2)脚架强度不够;3),桨自重大,导致启动惯性过大还有人分析说是和使用零度的飞控有关~

网友:
估计和飞控有关,我用的是lit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网友:
大问题没有,应该是脚架问题
如果要深究可以把油门猛推一下悬停,看看是否稳妥,如果稳,那么完全就是脚架问题

网友:
你动平衡做没

网友:
过了这个 油门段 就好了, 脚架软,共振了。   在多一点点   油门  就会 稳定了。

楼主:
没脚架就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