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上了天龙的250无副翼空机,问一下!

楼主(2015-09-27):
先说一下我记得前些年的时候网上很多卖250空机的,比如飞越的。为什么现在只能找到天龙的250啊!!!看来只能选择天龙了。毕竟价格也便宜。如果想做到不错的飞行,技术除外,还要什么样的配置。

1。比如电机来说暴力3d最便宜的那款可以!
2。电调一般多少A的就可以。

3。陀螺仪,和接受。
4。十字盘舵机和尾舵机。
5。有没有这款天龙250的暴力3d视频看看,网上自己没找到!

请高手解答一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新手-YT
老手-天龍

网友:
有大神用CC3D在直升机上,可以实现自稳无压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YT
老手-天龍

呵呵,放心哥们,调试飞机不是技术多高的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有的是时间!

网友B:
不知为什么,250的3D视频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为什么,250的3D视频很少见

可能高手都不爱飞250啊

网友C:
  之前有注意過,

但看別人的天龍250組裝貼之後,

原來此機的做工很差,..........

買亞拓250啦,如果不想自己組裝,更有 RTF 到手即飛版本,帶遙控器,

如果你買天龍,我怕會折騰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注意過,

但看別人的天龍250組裝貼之後,

RTF是什么250吗,那有找不到啊!!!

网友:
【更有 RTF 到手即飛版本】READY TO FLY    =  R   T    F

搜 亞拓250  ,就找到的了,用心找  ,

帶亞拓六通遙控器的,

即是圖中的遙控器

网友D:
飞过天龙250,无副翼的没有相应说明书,只会给有副翼的说明书,安装到是简单,跟亚拓一样的结构,不过材料偏软,精度差些,但可以玩。建议要么上450或500性价比高好维修。要么小小机什么6050什么MCPX之类的超耐摔型。250不是不好,维护太麻烦了,光是螺丝就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过天龙250,无副翼的没有相应说明书,只会给有副翼的说明书,安装到是简单,跟亚拓一样的结构,不过材料 ...

螺丝会经常松动吗

网友:
你的問題問得那麼多,証明你暫時不適宜自行組裝天龍250

樓上說得清楚了,新手亞拓,老手天龍,

從你的發問,就看出你是新手了,聽樓上說的,否則你會很後悔沒聽我們的話

网友:
LZ是不是觉得小飞机好飞?

网友E:
我也曾飞过一段时间250,飞着飞着我觉得也成2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