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齿轮选用

楼主(2015-09-27):
之前看到nano cpx的大红色主齿轮比较漂亮想买几个回来给mini cp用,询问卖家告知nano cpx的红色主齿轮外径比mini cp的原配主齿轮大不少,买回来有可能会用不了,不过我仔细看过之后觉得nano cpx的红色主齿轮貌似比mini cp的原配主齿轮也没大多少,买回来改造一下mini cp应该能用,而结果是,经过改造之后nano cpx的红色主齿轮mini cp完全能用,而且安装在机架上的位置不多不少刚刚好,以下是改装方法:
先晒下mini cp部分御用配件

首先配件中是mini cp能使用的3款主齿轮,黑色的原厂(12至20元一个),白色副厂(3.5元一个),红色的nano cpx(4.5元一个),原厂的标准主齿轮外径为31.5mm,副厂白色主齿轮外径为33mm,最大的nano cp主齿轮外径为34mm,经过测量34mm外径的主齿轮是mini cp机架能容下的最大外径,所有外径大于34mm的主齿轮mini cp都不能用。。

要想在mini cp上完美使用白色和红色的主齿轮需要对mini cp主机架的主电机固定位置做些扩大后移位置的改动,改动很简单,只需要用小刀在机架的主电机固定位置和主电机螺丝固定位置向后在削出三分之一的预留位置即可,这是为了能让主电机尽量向外多移动一些足够距离从而能让nano cpx的红色主齿轮完美的和主电机齿轮不松不紧的咬合旋转。。

在mini cp的主机架的主电机固定位置上大概削出如图中右边机架红圈里这么多的位置就可以了,左边是没有改动过的min cp电机固定位置的机架,两个机架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了。。

mini cp机架的主电机后移扩大位置改好之后就能装入nano cpx的红色主齿轮和主电机齿轮完美咬合旋转了,选用的主电机齿轮最好为8T,外径不要大于5.5mm,图中我黑金无刷上装的是977的无刷电机齿轮,外径为5.3mm

从侧面看nano cpx的红色主齿轮装在改好的mini cp机架上位置刚刚好

nano cpx红色主齿轮装机使用,完美无比

白色的副厂主齿轮同样也可以用

好了,以上关于min cp主齿轮的改装选用大致就是这些,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白色和红色主齿轮不但比原厂的黑色主齿轮漂亮,而且价格也比原厂主齿轮便宜不少,你需要做的只是稍微动动手改装一下飞机就能使用这些便宜又好看的齿轮了,航模的乐趣在于DIY,祝大家爽飞,下期再见

网友A:
scp mcp gcp v977 hcp80 ncp 齿轮通用

网友B:
mini cp,我入魔的机子,伴随我从对尾悬停到翻,飞了两千多个电,炸了好几十对舵机齿.....

网友C:
舵机齿不贵但换齿太浪费时间,建议还是切舵机臂。。。
minicp也是我的入门机,悬停(正倒)手感一流,3D和自旋就比较勉强了。。。最近输出MOS挂了改玩其他的了

网友D:
改的真心不错,感觉还是mini  cp好飞,白是fuc

网友D:
改的真心不错,感觉还是mini  cp好飞,白色副厂大齿轮是伟力931的吧

网友E:
不错   请教下楼主  华科尔原厂无刷表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p mcp gcp v977 hcp80 ncp 齿轮通用

前面5机的主齿轮mini cp可以直接用,ncpx的主齿轮由于外径较大,必须改机架才能用

楼主:
这个红齿轮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ni cp,我入魔的机子,伴随我从对尾悬停到翻,飞了两千多个电,炸了好几十对舵机齿.....

一台飞机要飞多长时间才能到2000多电。。mini cp我玩了快2年到现在也不过才飞了1000多电而已,舵机齿我也炸了十几对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红齿轮确实不错

可以把插头这些拿掉  多余的线去掉  不仅可以减重,发热也会减小,你的主板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齿不贵但换齿太浪费时间,建议还是切舵机臂。。。
minicp也是我的入门机,悬停(正倒)手感一流,3D和 ...

mini cp玩普通飞行可以切舵机臂,玩3D拉舵较猛切舵机臂打舵有时会有滑舵炸机的风险,切舵机臂需要视飞行模式而定;mini cp性能出色,极高的稳定性是此机最大的优点,适合初级和中级玩家,无刷高动力下mini cp的3D速度和反应有很大提高,非高手级玩家玩起来还是有点挑战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真心不错,感觉还是mini  cp好飞,白色副厂大齿轮是伟力931的吧

mini cp是公认的稳定性最好的机子,当然好飞了,白色副厂那个大齿其实是驰远小机hcp80的专用大齿,mini cp也可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请教下楼主  华科尔原厂无刷表现如何?

原厂无刷12000KV相比黑金动力稍逊一点,但暴力程度也不小,续航持久(我用的520毫安电池飞3D能有5分钟),而且原厂无刷55元一个相比其他无刷电机性价比也高不少,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原厂无刷性能不好的话我的两台机子上还会装上它们用吗?只是不知道原厂无刷使用寿命能有多长,希望使用寿命能长久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把插头这些拿掉  多余的线去掉  不仅可以减重,发热也会减小,你的主板太乱了

我一向不拘小节,所以不太在意这些细节,自然就勿略了,多谢老兄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5机的主齿轮mini cp可以直接用,ncpx的主齿轮由于外径较大,必须改机架才能用

我说的是nano cp 的 就是那个红色的
v977上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台飞机要飞多长时间才能到2000多电。。mini cp我玩了快2年到现在也不过才飞了1000多电而已,舵 ...

玩了半年多,基本是房间里面玩的,有时候下班回来无聊一下就飞了十几电

网友G:
很怀念我那minicp。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怀念我那minicp。

mini cp一直都很经典,我也玩过不少小鸡,但最喜欢的还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了半年多,基本是房间里面玩的,有时候下班回来无聊一下就飞了十几电

一下就能飞十几电,你太能飞了,受限于日常生活,我一天能飞个几电就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就能飞十几电,你太能飞了,受限于日常生活,我一天能飞个几电就已经很不错了

刚入魔的时候玩的很疯狂

网友G:
引用 楼主:
mini cp一直都很经典,我也玩过不少小鸡,但最喜欢的还是它

不过凭良心来说,minicp的抗炸性能略差一些,新手还是要谨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凭良心来说,minicp的抗炸性能略差一些,新手还是要谨慎使用。

那倒是,特别是炸机扫舵机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