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左旋

楼主(2015-09-27):
如题,副翼是平的,电机角度也有

网友A:
我觉得你的角度搞反了:从尾部看飞机,螺旋桨顺时针转,那么飞机有往左滚转的反作用力,正常应该搞一个右推出来,但是你仍然是左推。但是这样的判断我不能保证十分的正确,因为对于背推机或者腰推机,电机的位置太靠近飞机质心了,改变水平方向的拉力线效果没有螺旋桨在机头的飞机明显。个人认为,你换大桨带来的推力线增长过高以及反扭力矩过大等危害,已经超过拉力增加的极限了,所谓物极必反。用高KV加上小桨的搭配要比现在这样合适的多。最后,楼主你的脚真过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的角度搞反了:从尾部看飞机,螺旋桨顺时针转,那么飞机有往左滚转的反作用力,正常应该搞一个右推 ...

改天我把电机角度改成直的,真的很谢谢您给我科普,。

话说飞机掉稻子地里了,可把我给愁坏了。最后实在没辙了,拖鞋拖袜子靠近飞机,你可知道一脚下去就是二十公分的深坑么。为了飞机,想当年我上过楼顶趴过树,趟过水沟爬过山。说多了都是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你难过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拇指头佩服啥?

网友:
我的x8电机角度是偏右,你的偏左     我手动抛飞  很稳

网友:
看你桨的方向,应该右偏电机,你搞错啦!

网友:
电机角度不对

网友D:
电机角度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角度错了

恩,我改过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