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00换了尾管推油门就往右倾

楼主(2015-09-27):
500没有炸机,检查机器时发现尾管有点开裂,换过后起飞后往右边跑,特别是上推螺距跑的好厉害,没有动过任何的设置,只单纯换尾管,陀螺是mb的,求解释

网友A:
是陀螺仪没调好

网友B:
换了尾管可能尾管的长度出现了变化,你重新设置一下尾舵机的行程,不要出现堵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