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锐视一体机接收信号强度一直很低

楼主(2015-09-27):
这个显示器接收信号强度一直在20多,换了多个发射机也是这样。以为接受模块坏了,换了一个新的,今天试了一下最大到30,还是没有改善。请问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能想到的就是天线座的焊接,可我焊的没什么问题。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没有对到正确的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对到正确的频道

现在的频率是5645,发射接收都是。您说的是换个频段吗?

网友B:
拉下距离试一下呢,或者信号强度显示得不准呢。

网友:
rssi 值么? 这个值不是越小越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下距离试一下呢,或者信号强度显示得不准呢。

嗯嗯。。。有时间试一下。估计还是信号弱

网友C:
鹰眼显示的信号强度准确度还是不错的,你这个看情况是接受出了问题,还是返厂吧。

网友D:
我用5800,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5800,很好啊

朋友的也很好啊。几乎100信号强度。可是我换了新的模块,两块都是这样的接收强度,到底差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鹰眼显示的信号强度准确度还是不错的,你这个看情况是接受出了问题,还是返厂吧。

已经换了接收模块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的也很好啊。几乎100信号强度。可是我换了新的模块,两块都是这样的接收强度,到底差哪呢

讯号100那么大吗?我的锐视最高只有25而已,发射放在距1米以下.信号强度在5 时画面可正常显示,这个强度计最大值 说明书一点也没说,真的烂透

网友E:
最早的最大是三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早的最大是三十几

最大才30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