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飞精灵2,可是有个电机启动后会停顿。

楼主(2015-09-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虚焊或者电调故障。。。选一个就好,都得返厂,老实打大疆客服电话吧。

网友:
手动转转,是不是哪里卡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转的时候一点没有卡住的感觉。

拆壳子,把对称的电机换一下,看看到底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哪个坏了换哪个就行了。

网友:
除了二楼回答是对的,其他都是瞎扯嘛,明显是电变缺相了,我也碰到过,返厂,一年以内免费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看来要返厂了,电池刚刚冲的电没地方放电了。才飞10多次就挂了哎 不说什么了。

我的也一样,放了2个月没飞,拿出来发现自己坏了,还好是免费修,要是坏在天上,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
大疆只保修半年

网友:
请做好被宰的心里准备,免费是不可能的,就算电调给你免费换,他还是会找点其它的毛病让你花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或者电调故障。。。选一个就好,都得返厂,老实打大疆客服电话吧。

放在那里几个月自己坏了,猜想电机坏的可能性不太大,会不会是电调 MOS 管烧了?

买个好盈给精灵定制的电调焊上去,会不会就成了。

网友:
电调坏了,绝对是!我也是这样子,买120元2.0电调换上,👌

网友:
别听他们乱说,去大彊?电调电机和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