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pro 穿越第二集 -- 林荫小道

楼主(2015-09-27):
第二次飞,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场地,不错!
http://www.tudou.com/v/Kyor2VEoDa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QAV250 PRO 穿越机配置如下:
电机: 银燕 MT2204 2300kv 4个
电调: 银燕 BLHeli 12A无刷电调 4个
机架: 正品QAV250 pro纯碳机架1套 129g
正反桨: GEMFAN 乾丰6045正反桨若干
飞控:2015新款Min- CC3D飞控
显示器: FPV 7寸液晶显示器 高清800*480
摄像头: 高清sony索尼 700线微型摄像头
图传: 5.8G 600mw FPV航拍 图传收发系统/TS832+RC832
电池:格式3s 2200 25C +B6充电器
遥控: 天地飞7遥控,

鸡鸡如图,原装qav250 pro机架不错,280轴距,129g不到:

线路简洁:

按照好记录仪,摄像头,装的是GF 6045

总结下: 飞行中用的是6040桨, 感觉没有GF 6045好些, 6040明显感觉声音大,稳定性没有6045好.  记录仪一定要做好保护,不然炸的心疼。

网友:
请问楼主CC3D这款飞控好调试吗,最近想买一个

网友A:
  请问楼主 2015新款Min- CC3D飞控 有定高的功能吗?

网友:
都缩得这么小了,定高肯定是没有的了。毕竟价格也这么便宜。这纯粹就是体验操控乐趣的。干脆利索,不肉。

网友B:
cc3d怎么调的呀,我刚自己组装了一架,问题就是怎么也调不好,方向往右打居然是油门增大,郁闷死

网友:
我也挺感兴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2015新款Min- CC3D飞控 有定高的功能吗?

没有定高的,其实穿越不需要定高,感觉来了,一切随心所欲,即使有定高也会掉的,所以靠自己的手感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怎么调的呀,我刚自己组装了一架,问题就是怎么也调不好,方向往右打居然是油门增大,郁闷死

你是不是没有将遥控设置为固定翼或你的通道接错啦

网友C:
我用这个型号的5030桨也一样,空中就能射桨,噪音及平衡也没GF桨好,一个劲吹牛比这个比那个强还便宜的产品质量真的好很难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型号的5030桨也一样,空中就能射桨,噪音及平衡也没GF桨好,一个劲吹牛比这个比那个强还便宜的产品 ...

射桨那就是你电机正反牙没装对位置,如果装对了锣帽是不用上很紧的,越飞就越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射桨那就是你电机正反牙没装对位置,如果装对了锣帽是不用上很紧的,越飞就越紧的

晕,是空中桨两半了

楼主:
忘啦,  关于油门最好在cc3d里调节下油门曲线, 中间断幅度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没有将遥控设置为固定翼或你的通道接错啦

是固定翼,但是通道接错怎么讲的呢,正确的接法应该怎样子的呢

网友:
遥控里设置问题吧,比方说左手设置油门和副翼,也可以设置成油门跟方向,霓油门是不是整遥控上整错了

网友:
场地是真够好的

网友E:
楼主全套穿越几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全套穿越几多钱啊?
机子大概1200,包括遥控(某宝上入的套装,4对桨, 线材料齐全,自己再配个遥控,自己装的),  FPV,  600多啊,  记录仪也就 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