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C3D怎么设置油门pid

楼主(2015-09-27):
新手QAV250  高度总是控制不好,一直忽高忽低的,求各位老司机指教!

网友A:
忽高忽低只能多练习,这是油门控制问题和飞控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高忽低只能多练习,这是油门控制问题和飞控没关系

好吧  谢谢啦

网友B:
换个有定高的飞控,不过那会练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高忽低只能多练习,这是油门控制问题和飞控没关系

我忽高忽低的幅度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有定高的飞控,不过那会练坏手

没别的招吗

网友:
再就是练穿越模拟器

网友C:
先不装FPV设备,目视飞行,航线自如了就可以看屏飞了,两天后油门习惯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不装FPV设备,目视飞行,航线自如了就可以看屏飞了,两天后油门习惯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