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K这个机架的都看过来

楼主(2015-09-27):
SK的这个机架,似乎很多人用。牢固的结构,合理的价格,齐全的配件,对于新手来说是不错的入门设备。
如果你用了这个机身,请看下面的图片。如果看懂了,请点个赞。

楼主:
如果在这个机身上使用类似索尼700线或者镁光139这类裸板摄像头,那么由于机身结构原因,摄像头的主

板无法后移,镜头就只有伸出机体前面很长一段,于是,数次炸鸡之后,你就会悲催的发现镜头座松了,或者摄

像头的固定螺丝脱出,运气不好的可能就会需要重新买新配件了。虽然价格不贵,但计划好的一天飞行计划很可

能就会半途夭折,这是非常扫兴的。我就是在第一次尝试树林穿越的时候,某次炸鸡后发现图像晃动,检查才发

觉是摄像头的固定螺丝就剩了一颗还挂在上面,三个螺丝孔全部滑丝,这才发觉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就搞了这个小发明。一个饮料瓶盖而已。有了它,摄像头就基本没机会被碰到了。

今天一天的穿越下来,炸鸡无数次,摄像头完好无损。全靠它了。

网友:
好牛逼的杰作

网友:
好牛逼的想法

网友A:
那脚架像是包空调铜管的套套

网友:
要钻一些导流孔疏导气流,不然就是个小型减速伞。阻力太大。类似空气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脚架像是包空调铜管的套套

这位同学,请集中注意力,看该看的地方。。。

网友:
你的摄像头上扬几度?

网友:
我装Hd19在前面,比你的突出多了,更本不担心,谁会瞄准去撞树

网友B:
好屌的感觉,新人入门买了这个架子,有点强迫症,先这样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屌的感觉,新人入门买了这个架子,有点强迫症,先这样飞吧

看到你的帖子了。
调摄像头位置,垫片没有用的。我也垫了,到不了位。当然如果你的场地比较开阔,不搞保护可能没问题。但如果在树林里面飞的话, 一是撞树的可能性大,二是,即使没有撞到,螺旋桨挂到树叶基本上机体也是掉下来的,说不定会撞到哪里的。我首飞的场地都是厚厚的草地,可几次之后也把摄像头给撞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你的帖子了。
调摄像头位置,垫片没有用的。我也垫了,到不了位。当然如果你的场地比较开阔,不搞保 ...

哦,我纯新人,还在练看屏幕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