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出现波纹

楼主(2015-09-27):
文字都在视频中,有素材剪辑出来一分钟,
电机
原声

网友A:
有可能是螺旋桨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A:
我用的3k 碳纤维浆硬挂都没果冻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螺旋桨不平衡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螺旋桨不平衡造成的!
擦,我刚换的折叠桨叶

网友B:
震动和距离浆太近有关系。

网友C(2016-08-01):
换减震球, 最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