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o480尾巴慢摇的问题

楼主(2015-09-27):
刚买的新机,试飞尾巴左右2厘米幅度慢摇,悠闲的金鱼尾,用的mini vbar,感度加到110都没用,我也是醉了。论坛里搜到过同样的帖子但是没有成功的解决方案,有类似问题解决的摩友吗?求分享~

网友A:
停止a  b也没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a  b也没有用吗

尾巴增益吗?我是默认的20,没有调过这个,这个有什么用?
之前一直用mb,这次买logo了想着是不是原厂的vbar好一些就换了

网友A:
详情请移步 转帖:关于调校Vbar尾部,有助于改善尾部回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0890

网友B:
如果尾巴有轻微金鱼尾,把尾舵机臂球头缩一孔 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情请移步 转帖:关于调校Vbar尾部,有助于改善尾部回弹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非常感谢,我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尾巴有轻微金鱼尾,把尾舵机臂球头缩一孔 会有改善

已经放在舵机臂的最内孔了,因为我按照vbar尾巴行程的调试,只有最内控最合适的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尾舵机

kst805x,舵机臂用的logo配的那个原厂的

网友:
不懂了 我没飞过大飞机

网友B:
你用原装舵机臂 从输出齿到孔的距离大概在8点几mm 试一下

网友C:
我的480用KST515锁尾,尾巴性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原装舵机臂 从输出齿到孔的距离大概在8点几mm 试一下

恩恩,我试过了,目前最内控都已经不止8点几了,难道要自己再穿孔或者换舵机臂?
另外这个8点几mm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80用KST515锁尾,尾巴性能没有问题。

我也觉得我买大了,本来想着550级别的搞个大家伙,没想到舵机用的都是500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我买大了,本来想着550级别的搞个大家伙,没想到舵机用的都是500级的

480就是500级的,用的微型舵 我有点想上logo550sx  对了 rcmania有篇详细组装480的贴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恩,我试过了,目前最内控都已经不止8点几了,难道要自己再穿孔或者换舵机臂?
另外这个8点几mm有什么 ...

你先自己转一孔试一下 不行再换舵机臂  因为之前我480上用DEKO1107尾舵 在9点几的时候有机鱼尾(悬停的时候尾巴高速颤抖或者低速小范围摆动)后改8点几 就没有以上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自己转一孔试一下 不行再换舵机臂  因为之前我480上用DEKO1107尾舵 在9点几的时候有机鱼尾(悬停的时 ...

哦哦好的,多谢!480可以用deko尾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先自己转一孔试一下 不行再换舵机臂  因为之前我480上用DEKO1107尾舵 在9点几的时候有机鱼尾(悬停的时 ...

此480非彼480,我的天LOGO480能用DEKO1107锁尾?醉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此480非彼480,我的天LOGO480能用DEKO1107锁尾?醉了,呵呵

不能用转接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转接板?

不是转接板的问题,logo480的旋翼是470mm属于500级的飞机,比500还略大一点,      你说的480是指450L,X3这类机器吧,真正的尺寸是360mm的主旋翼,所以你想想,一个500的机器能用1107微型舵机锁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转接板的问题,logo480的旋翼是470mm属于500级的飞机,比500还略大一点,      你说的480是指450L,X3 ...

不能用1107可以用KST 56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1107可以用KST 565啊

恩,我尾巴用的kst 805x~我把vbar的尾巴I增益调低了一点,现在好一些了

网友:
往外移动才对,宽频内移,窄频外移动

网友:
个人经历的尾巴慢摆,从450到550,基本就两个原因:1,尾舵机不够力或者虚位大。2,尾巴不够顺滑。大多数是后者的原因。我是从尾推杆开始检查:尾推杆、尾巴摇臂、滑套、螃蟹爪及与尾桨夹连接处。供你参考。

网友:
看完楼上的贴,30楼的原因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