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F3P白板机

楼主(2015-09-27):
第一次弄D板的飞机,今天先弄到这设备还没到。设备到了继续更新.

楼主:
图怎么这么乱

楼主:
第一次弄看看能不能装到160克!2206    12 a电调     3s . 400毫安电池       8克舵机     futaba8通接收    8060浆!

网友A:
你的电装设备大了。我也是你这套设备,装epp的可以,200g左右。D板的还要小的设备才匹配。不然肯定超重,就没有D板的意义了。

网友:
电机用2204    1800KV,电池用2S   300~400MAH的就可以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装设备大了。我也是你这套设备,装epp的可以,200g左右。D板的还要小的设备才匹配。不然肯定超重,就 ...

已经买了

楼主:
                             5克舵机还没到先装到这。设备应该在115克。整机下来应该在170了。有点超重

网友B:
按你这配置,安装完成重量可能要到200克了,D板机这样的重量已经不好飞了

网友C:
2204 kv1800,12A,副翼银燕8g,方向、升降蓝剑4.3,2s300ma爽飞中!总重140g,你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 kv1800,12A,副翼银燕8g,方向、升降蓝剑4.3,2s300ma爽飞中!总重140g,你参考下吧!

谢谢应为在室外飞所以才上的2206/就是电池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配置,安装完成重量可能要到200克了,D板机这样的重量已经不好飞了

应该到不了200克,晚上继续装!对了2206/怎么固定在那个玻纤电机座上,也没孔?最好给来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 kv1800,12A,副翼银燕8g,方向、升降蓝剑4.3,2s300ma爽飞中!总重140g,你参考下吧!

你好  电机怎么固定在那个玻纤片上呀!也没预留安装孔呀,最好给来张照片!先谢谢了

网友B:
直接用线绑到玻纤片上面,再把玻纤片粘贴到飞机上,这么简单就不用上图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204 kv1800,12A,副翼银燕8g,方向、升降蓝剑4.3,2s300ma爽飞中!总重140g,你参考下吧!

咱俩配置大部分一样,但是我的比你重,
1、舵机你减重处理了吧?剪短线了没,
2、装起落架没?3、2s300ma能飞几分钟?

我用400ma的,飞6-7分钟,任何电装设备都没舍得减重处理。

有2MM碳杆起落架,起飞重量170了。但感觉也挺好飞,一半油门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线绑到玻纤片上面,再把玻纤片粘贴到飞机上,这么简单就不用上图了吧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咱俩配置大部分一样,但是我的比你重,
1、舵机你减重处理了吧?剪短线了没,
2、装起落架没?3、2s300m ...

哥们你的空机多重

楼主:
主要是没弄过室内机

网友:
银燕副翼9克   4.3克银燕  2204 1800KV  8043  2S 180克以下无影响  3S 200克以下无影响  所有动作都可做只是没那么飘逸。电池可以现在300克左右的。会更轻些。2S18克 3S26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