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亚拓450L的套机电子设备质量怎么样?

楼主(2015-09-27):
本来想买450L配好赢50A  V3电调,KST215斜盘,KST565窄频 ,但是看见亚拓套机的价格比较便宜,不知道套机的电调和舵机的质量怎么样?RCE-BL45X 45安培無刷定速調速器 x 1組
●460MX無刷馬達(1800KV) x 1
●DS430M 數位伺服器 x 3
●DS525M 數位伺服器 x 1

网友A:
看你技术了,技术不到一定水平对你没擦别,但说真的亚拓的设备不太好,特别是舵机,炸了容易坏,维修也贵,如果你想自己配设备,你最好斟酌一下舵机牌子(原因自己看论坛),建议上deko的舵机,祝爽飞

网友:
同意楼上,deko扫齿免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技术了,技术不到一定水平对你没擦别,但说真的亚拓的设备不太好,特别是舵机,炸了容易坏,维修也贵, ...

电调和好赢50A 比较呢?KST舵机我炸了几十次都没坏过,KST舵机推荐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和好赢50A 比较呢?KST舵机我炸了几十次都没坏过,KST舵机推荐不?

现在主流的动力配置是好硬50 v3加蝎子2520,还是那句话,技术没有达到一定层次,动力没什么区别,但如果你想暴力,建议50 v3+蝎子2520
电机其实亚拓的也可以,发热比蝎子好太多,蝎子下来完全能烤肉
电调还是好硬的好一些,但和原装的差别不大
kst舵机我上面也说了不推荐,主要原因是kst现在的品控不行,完全靠人品,deko的舵机你可以在论坛上搜视频看,一看就知道deko和kst的差距了不需要我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流的动力配置是好硬50 v3加蝎子2520,还是那句话,技术没有达到一定层次,动力没什么区别,但如果 ...

那我还是用deko舵机,那遥控器怎么选择?FUTABA 6K   T8J   T10J   14SG  T8FG   ,哪个比较好,操作精准度,,还有飞机选择亚拓450L还是X3好,主要也是精准度

网友A:
遥控器是个大头,你如果打算一直玩下去,建议t8fg或14sg,不管后期升级什么机型这些空都可以驾驭,如果你打算玩到450就到此了,那么6k就可以,同价位的还有xg6等,你自己在好好对比一下,T8J   T10J建议不要考虑了,价位不高不低还不如买走私货的t8fg,以上的控,相对而言控的精度都是小问题,都够用,只是那个手感更好(当然还是贵的手感好),手上的动作准确完全可以弥补控的误差
飞机的话我个人飞的是450l,因为副厂的零件供货量大,修的成本低,这两个飞机相比的话,450l是精度好但不耐炸(金属件会变形,磨掉漆,碰伤等),而x3则是粗犷耐炸,如果你打算x3我建议你先关注一下中国泰式总代理这个事情,别搞的到时候炸了飞机没配件飞

网友A:
给一个参考,我的飞机:t8fg  450l  deko1102x3  deko1107  kabr  蝎子2520  好硬50v3  电池格式6s1400  接收机副厂tfr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参考,我的飞机:t8fg  450l  deko1102x3  deko1107  kabr  蝎子2520  好硬50v3  电池格式6s1400  接 ...

陀螺仪V8好,还是MB 好

网友A:
都好,mb相对vb更粗暴

网友:
舵机换deko的,锁尾用原装的或KTS 515   电调换 好赢V3 50A 原装电调不行,定速金鱼尾而且缓启动不行,启动太猛。原装电机还是很不错的 动力强还省电。

网友B:
有新的套裝 原場配mb plus

网友(2015-11-08):
引用 网友A:
给一个参考,我的飞机:t8fg  450l  deko1102x3  deko1107  kabr  蝎子2520  好硬50v3  电池格式6s1400  接 ...

这个舵机直接装就可以吗,用不用换主轴座

网友:
说亚拓机子或舵机不咋滴 看看就好 , 玩那么品牌个人感觉到头来还是亚拓最不折腾 , 450L标配电装是可以的

网友:
lz是新手吗?如果是新手买什么都一样,炸鸡是难免的。

网友:
肯定是原配的好,以后炸机了换设备可以考虑KST。

网友:
450L的摆尾是通病,新手很难解决,我的炸机后就没好过,对尾舵机应该视情况更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好,mb相对vb更粗暴

陀螺仪好像还有个iKON,不知道新手用如何?

另外450L是6s好像会比较暴力?(对于新手是否有必要改3?)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好像还有个iKON,不知道新手用如何?

另外450L是6s好像会比较暴力?(对于新手是否有必要改3? ...

有飛過小機子 就直接6s

网友D:
KBAR K8这款陀螺仪怎么样?

网友E:
450L 有空机版的,直接订双十一的45E11 空机版本,超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飛過小機子 就直接6s

只飞过02s和150DFC还有100s,感觉只有02s飞得稍微轻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L 有空机版的,直接订双十一的45E11 空机版本,超值

感觉还是1680套机实惠吧?多300块多很多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飞过02s和150DFC还有100s,感觉只有02s飞得稍微轻松点

直接6s不用考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6s不用考慮了!

好的!谢谢!

因为之前只有飞1s的小机感觉轻松点,飞2s的150DFC和100s都倍感压力,
所以对6s有点恐惧

楼主(2015-12-08):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是个大头,你如果打算一直玩下去,建议t8fg或14sg,不管后期升级什么机型这些空都可以驾驭,如果你打 ...

14SG 和18SZ的操作精准度有没有差别

网友:
我留了个电机,别的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新的套裝 原場配mb plus

在哪?新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