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电子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5-09-27):
700用接收电,但是不想每次都取头罩,所以把电池线接在后面,可以不取头罩冲电,但有个问题是接收电没有好的办法来开和关,之前用控里面带的那个小开关,结果发现舵机电流大了,开关里面的触片都变色了,在网上找了一下,电子开关可以承受较大电流,但Jr和Futaba的都要100多200。想着自己做一个,不过又没电工知识,用软件折腾了一下午做出来个电路图,可以按要求工作,但有几点不明白,有会的大神一定告诉一下。用MOS管做的,电路图如下:

1.这个图有没有啥问题。
2.R1和T1应该行啥型号好呢。
电流要求是10A就行了。

网友:
为啥要用pmos?

网友:
电阻用1M,1/6W的,MOS管可用 IRL2910 或其他Id大于50A的其他MOS管。

网友:
MOS管用错了吧

网友:
一般 R1 那里,我都是用的 1KΩ 的贴片电阻。

网友:
怎么是用P管,大电流应用一般都用N管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教,我试着做一个看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