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0720这款充电器的说明书跟电脑软件???

楼主(2015-09-27):
各位大神谁有这款充电器的电子版说明书跟电脑软件,现在这个充电器就是充电精度太差了,3S电池冲完之后1S 4.20 2S 4.11 3S4.12  显示充电完成96% 就不充电了···应该是平衡精度不够 请问怎么校准·····借用个图片

网友A:
不会吧,我也是这个,可以问一下店家,基本就两家在卖,应该能解决。

网友B:
有设置的,可设置精度0.1-0.01

网友C:
以前好像ucharge的充好像没那么贵,刚刚一查最新的0820价格有点脱离亲民路线了

网友:
“3S电池冲完之后1S 4.20 2S 4.11 3S4.12 ”这是谁生产的?这就是废品,山寨都不如!

网友D:
好好找找原因吧,0720充电器非常不错的!

Ucharger航模充电器交 60963754
这里;
非常强大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找找原因吧,0720充电器非常不错的!

Ucharger航模充电器交 60963754

肯定是充电器的问题了!看看这是充完电的三块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设置的,可设置精度0.1-0.01

设置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也是这个,可以问一下店家,基本就两家在卖,应该能解决。

这个怎么联系厂家知道吗?

网友:
好像湖南还是深圳那家就是生产商。店铺就叫uchar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