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办法?

楼主(2015-09-27):
HL的主板后坐力太大,整个车身动的过了,我试了下,不要这个后坐力就连开炮声也没有了,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去掉还保留开炮声?问了卖家说没办法。

网友A:
基本无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无法。。。。

记得论坛以前有一个帖子有写过如何解决后坐力的办法。不过那都是针对 有线遥控的 不是2.4G的版本。大概就是 电源和信号接收板的线同时连接两个主板。然后一个主板连接需要的波箱(驱动波箱除外)另一个主板连接驱动波箱。这样开炮的时候既有音效 又无后坐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论坛以前有一个帖子有写过如何解决后坐力的办法。不过那都是针对 有线遥控的 不是2.4G的版本。大概就 ...

唉。。。还是罢了,太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唉。。。还是罢了,太折腾!

如果资金充裕,来套更好的声组电调吧,原厂的确实 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资金充裕,来套更好的声组电调吧,原厂的确实 有点。。。

原厂的。。。果断放弃吧!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取消恒龙坦克後座力的方法在这里,也是3楼模友说的方法: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39973

楼主:
多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我试试。

成功的话,不妨分享下,透露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功的话,不妨分享下,透露细节。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