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六轴穿越!!

楼主(2015-09-28):
上周六在公园飞,一不小心炸鸡电池炸飞了,顺着路找过去却没找到,于是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把公园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
公园人很少,应该不会被人给捡走了,难道是被土地爷收了?
提控回家后琢磨着换个啥机架,看到个塑料机架六轴穿越机架,瞬间好奇心大增,想尝试下6轴穿越的感觉就琢磨着装了台。
试飞一下确实要稳一些,尤其飞到50m高左右的时候,明显能感觉出来要比四轴抗风能力强。
样子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塑料的机架炸鸡不放心啊

六轴的机架

六轴的机架

飞丢的四轴

飞丢的四轴

飞丢的四轴

飞丢的四轴

网友A:
LZ用平头桨和尖头桨对比过效果吗?

网友B:
6轴是不是更稳当。?

网友C:
这架子强度咋样?重量咋样?关注挺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平头桨和尖头桨对比过效果吗?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声音!声音很好听,很轻盈的感觉!动力方面,感觉起飞的时候很有力,高速飞行和续航方面感觉和普通尖头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轴是不是更稳当。?

确实要比四轴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架子强度咋样?重量咋样?关注挺久了

说实话强度不咋地。。。感觉不是很重的炸了下机,一个机臂已经有裂纹了。。。要想强度高,还是得要碳纤的。

网友:
塑料只有做成大疆那样壳的结构才可以强度最大。板层结构就是碳板的专利。

网友D:
平头桨对比尖头的动力性能应该差别不大,桨叶边缘对推力贡献本来就小,剪掉何妨
可能翼尖的气流会有变化,根据楼主说声音变悦耳了,可见气流变化也没啥影响。

网友E:
穿越机抗风没啥必要吧,本来就是用主动的动力控制飞机航向的,意思就是用螺旋桨杀出一片天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头桨对比尖头的动力性能应该差别不大,桨叶边缘对推力贡献本来就小,剪掉何妨
可能翼尖的气流会 ...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平头桨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尖头桨桨尖剪掉那么简单。
整个桨的形状都不一样,首先桨面要比尖头桨宽很多,而且桨面厚度也要比尖头桨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穿越机抗风没啥必要吧,本来就是用主动的动力控制飞机航向的,意思就是用螺旋桨杀出一片天哈哈

能抗风不是更好么,又能飞的高又能穿越,全能选手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图片上可以看到,平头桨不是简简单单的把尖头桨桨尖剪掉那么简单。
整个桨的形状都不一样,首先桨面要 ...

见过剪掉的,这种没见过,给个X宝关键字呗,弄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剪掉的,这种没见过,给个X宝关键字呗,弄来玩玩

直接搜平头桨可以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