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感觉不好飞,不会调。

楼主(2015-09-28):
买了架冲浪者,装好后试飞了一下,感觉没有想象的好飞,起飞了右偏,速度也挺快,用的2212    Kv2200+6寸桨。

网友:
飘飘机还嫌快?小点油门就行了,30%油门可平飞,右偏可微调副翼!

楼主:
油门一小就载头啊,是不是重心不对?

网友:
腰推机应该很好飞啊

网友:
这款我 飞过,爽飞的

网友:
起飞时油门推太大了吧

网友A:
小的油门飞

网友B:
高KV电机,小桨桨效不高。油门小了推力不足,大了又太快。加高电机座,上1400KV电机,用8060桨因该会好飞。

网友:
别折腾动力,先调重心,上天后微调各个舵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一小就载头啊,是不是重心不对?

小油栽頭是失速,這機是比較快的。降落速度也不慢。如果對新接觸飛的,這機不算入門首選。

网友:
冲浪者是最好飞的入门机之一.....

网友:
此机耐炸多炸几次多练习就能飞好,我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我也才买了一个冲浪者,快收到货了,看来还得多潜水研究研究如何调试到好飞状态,飞模拟一点问题没有,飞自己调的真航模就飞不了。我的想法是自己调了找飞的好的人帮帮瞧瞧,试飞调试一下,调好了再说自己飞的好不好了

网友C:
我的也感觉不好飞,用的4200电池感觉速度好快,有几次直接载稻田里了,还好有缓冲没坏。

网友:
这还不好飞的话就没有好飞的飞机了。

头重说明重心不对,,要么把电池后移一点,要么微调升降的舵面,,
在无风的情况下,,20%的油门就能飞了。

如果纯新手,找个老手帮你调好你再飞,没有什么比这还好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KV电机,小桨桨效不高。油门小了推力不足,大了又太快。加高电机座,上1400KV电机,用8060桨因该会好飞。 ...

乱说,,新手加什么高电机座。加高电机座用1400KV电机,8或者9寸桨,,是为了更省电,更长的续航,仅此而已。没有比小桨好飞,相反会难飞一点,当然,只是一点点。

你说这话,真怀疑你没有飞过冲浪者。什么油门小了推力不足,用2200KV 6寸桨,冲浪者20%的油门就能悠闲的慢慢飘了。

网友:
重心和推力线,就这么多

网友:
呵呵,大家说得都有道理但都是相对自己的经历,还是自己摸索吧,努力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个,更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KV电机,小桨桨效不高。油门小了推力不足,大了又太快。加高电机座,上1400KV电机,用8060桨因该会好飞。 ...

你看看图行吗,你看这机型有那么大空间给你装8寸桨吗,服了。

网友:
主要是重心调试 ,这个调整好 会很好飞

网友:
应该很好飞的,虽然没飞过

网友A:
重心在碳杆位置 调好后可爽飞 ,一般情况都电池靠前必要加配重 祝爽飞。

网友:
我第一个冲浪者炸的差不多了 塞斯纳还在爽飞中

网友:
手法还要继续玩玩模拟器吧,这机机很好飞的,属于老头练习机一样

网友E:
我有一架很好飞啊,2212 1400kv的,速度不快,小油门都可以平飞,关了油门也可以滑翔降落。估计你的是重心没调好。可在草地上用手扔下飞机试试看能不能自己滑翔一段距离,判断重心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架很好飞啊,2212 1400kv的,速度不快,小油门都可以平飞,关了油门也可以滑翔降落。估计你的是重心 ...

用的多大的桨呢?有电机加高座吗?能不能给上点照片呢?

网友:
老头儿机 挺好飞的 很飘 改装后也挺暴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多大的桨呢?有电机加高座吗?能不能给上点照片呢?

就是用的6寸桨,后来换成了原装的三叶桨,感觉动力要强些。关于加高座,网上说加高后会难飞一点,个人也觉得丑,就没去折腾。他们说给飞机照相就要炸鸡,所以没照片

网友:
以我的猜测,楼主是油门控制不好,建议你把油门行程设置小一点

网友F:
明显动力不合适,最好飞的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明显动力不合适,最好飞的飞机了

请问应该配什么动力了?

网友:
重心不对,这机可以很慢也可以很快,慢速有临界点,找到就好了

网友:
如果冲浪者都不好飞,那基本上就没有好飞的飞机了,冲浪者是公认的新手入门滑翔机,虽然速度有点快,但是一般新手炸几次就能爽飞了,飞机调不好会导致炸鸡,操作技术不过关会导致炸鸡,天气不好会导致炸鸡,有干扰会导致炸鸡,这不是有得折腾了。

网友G:
我也纠结是用2212 2200 6寸浆 还是用加高座2212 14008寸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配什么动力了?

楼上几位说的也对,头重,是重心不对,调整电池位置,电机用2212kv1400比较合适,因为电机高度不够,所以淘宝有冲浪着的加高电机座,没几个钱,10来块钱一个,然后很轻松的配8成4的桨,你的飞机起飞后向一边方向偏是你的副翼没有调好,起飞后手动控制飞机平衡,然后用副翼微调修正,前提是你的副翼要在装的时候就要调平,否则上天后可能副翼就会没有可调的余地了,如果是新手可以让老手帮着起飞,调好后你在接受,办法很多,自己多琢磨一下,没有不好飞的飞机,只有不去琢磨问题的飞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也纠结是用2212 2200 6寸浆 还是用加高座2212 14008寸浆

2212加高电机座8陈4桨很合适,省电,动力足,加高座很便宜,安装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2加高电机座8陈4桨很合适,省电,动力足,加高座很便宜,安装简单

经过昨天试飞,感觉1400kv+6寸桨速度慢了,但是动力不行,全油门起飞,拉升降舵飞机上升一点就失速。炸下来把桨都炸断了,郁闷啊,又一次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架很好飞啊,2212 1400kv的,速度不快,小油门都可以平飞,关了油门也可以滑翔降落。估计你的是重心 ...

我把重心调到炭杆那里了,飞机是水平的。应该就是对的吧?可是还是不好飞,今天看到飞机的电机安装好后从机前面看过去有点向左偏,是飞机出厂时设计好的?还是我没有安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经过昨天试飞,感觉1400kv+6寸桨速度慢了,但是动力不行,全油门起飞,拉升降舵飞机上升一点就失速。炸下 ...

跟我一样。我最开始在淘宝上销量比较大的一家买的冲浪者X8,当时店家推荐的配置就是kv1400+6×4马刀浆,但我试飞时明显动力不足,不断掉高度。几次试飞均失败。和店家沟通,坚持告诉我这是他们经过试验后的合理配置。
最后我不信了,换成了2200的电机,动力果然没问题了。
换电机吧,冲浪者7寸浆会打到机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图行吗,你看这机型有那么大空间给你装8寸桨吗,服了。

加高座很多,安装简单,可以随便上8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昨天试飞,感觉1400kv+6寸桨速度慢了,但是动力不行,全油门起飞,拉升降舵飞机上升一点就失速。炸下 ...

上8寸,你上6寸,7寸坑定不行,因为kv1400转速慢,没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跟我一样。我最开始在淘宝上销量比较大的一家买的冲浪者X8,当时店家推荐的配置就是kv1400+6×4马刀浆, ...

如果你是随便飞飞,2212kv2200配6寸桨1500毫安3s电池也很好飞的

网友:
我的超重757-4滑跑右偏,静态推重比0.6只能滑跑。起飞之后好像没那么严重的偏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感觉不好飞,用的4200电池感觉速度好快,有几次直接载稻田里了,还好有缓冲没坏。

4200... 2200 mah就够你玩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高座很多,安装简单,可以随便上8寸

没必要加高啊,我2212 KV2400的+6寸桨爽飞啊!有可能是楼主不会调吧,找个老手先调调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KV电机,小桨桨效不高。油门小了推力不足,大了又太快。加高电机座,上1400KV电机,用8060桨因该会好飞。 ...

他这个电机座,8060就把机身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