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E 开箱和内部照

楼主(2015-09-28):
刚收到Frsky X9E,简单说下个人使用感受,上些图更大家参考。拍的不好,见笑了。

大体说下使用感受:
1  个人感觉适合捏杆操作,常用压杆操作不是很合适(板控得特点吧)
2  背带背起来比较舒服,有点像背背佳,重量比一般得遥控重一些。
3  做工用料比兄弟X9D强,前面板用铝CNC加工的,钮子开关也比X9D好了,X9D得开关比较容易生锈。
4  造型就不说了,自己看吧,喜欢的可能认为不错,不喜欢的肯定是看着这造型太老土了,哈哈。
5  内部的高频头和中后期的X9D Plus一样的。还加了蓝牙模块,这个蓝牙功能临时还不知道怎么用。
6  强大得扩展功能,面板已经预留安装孔,内部有10个扩展插槽,可以自己加8个钮子开关和2个电位器。X9D 内部只有一个电位器扩展焊点。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相应得,开关。我的X9D和X9E都加一个6段开关,用PIX时不用在繁琐的设置了。

不错也得吐槽一下

1  电池内置,用的8接2000毫安得镍氢电池,不好更换电池,不过续航还不错。据另一X9E模友说能续航10小时,我还没实际使用。
2  高频头插槽内置,插外置高频头时,得拆外壳,不方便。
3  标配X6R接收,连X9D都配X8R了,居然X9E配X6R接收,有点出乎意料。顺便说下X6R接收,能输出SBUS(16个通道)和PWM(6个通道),有传感器接口,可以说就是X8R小弟版。

开始上图,由于图片较多,分多次上图,希望理解。

楼主:
兄弟俩来个合影

楼主:
内部照片

楼主:
装了六段开关后得照片。为了操作方便,把一个钮子开关移额下位置。

网友:
漂亮啊,刚入了个x9d

网友A:
我就问问楼主入新控了  旧的X9D出吗

网友B:
DIY中的高富帅啊。说说跟x9d 哪里不同,为啥上x9e呢?

网友C:
Frsky的控 是不是 只有 一种制式:PP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问问楼主入新控了  旧的X9D出吗

不好意思,X9D Plus临时不出了,前些天为了买X9E,已经出了一个X9D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中的高富帅啊。说说跟x9d 哪里不同,为啥上x9e呢?

不同之处

1  主芯片升级了下,我对这个不懂,只知道升级了。
2  造型不一样,X9E是板控,个人感觉更适合捏摇杆操作。
3  X9E还多了小显示屏,能显示一些回传参数,其实这个显示屏显示得内容,在主屏上也可以显示,估计当时设计这个屏,就是为了对部分参数能显示得大些,在操作遥控的时候看参数更容易些。

两者都是用Opentx 系统,功能差不多,从功能上讲提升不大。从功能上讲,X9D 足够了。
我买X9E就是想体验下板控的捏杆操作的感觉,以前没玩过板控。还有看中了X9E强大得扩这功能,但这个扩展功能对多数人来说,在实际上意义上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的控 是不是 只有 一种制式:PPM ?

你说制式是接收机输出还是遥控输出?遥控的教练接口可输入PPM SBUS信号,也可以输出PPM和SBUS信号。可扩展外置高频头,外置高频头是输出PPM,但可以用其他的制式得高频头,具体支持哪些,我倒没实际弄过,Frsky内置得高频头就不错,群里得模友用内置高频头和X8R都飞2-3公里。Frsky 有多种接收机,有的能输出PPM和PWM,有的能输出SBUS和PWM。

网友:
这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
这个能支持天地飞的接收吗?

网友:
看着挺好,有点骚气的样子,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X9D Plus临时不出了,前些天为了买X9E,已经出了一个X9D了。哈哈

为啥我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怎么上微信。加我QQ吧 。312348828

我白天在公司qq都在,明天加你,谢谢,回头像你请教

网友D:
怎么看都像八十年代的产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都像八十年代的产物,

造型上看,的确有点老土,哈哈。不过拿到手上感觉还不错。X9E没上市之前我也不喜欢这个控的造型,但出来之后却喜欢上了,可以说爱不释手。像这种方形等规则形状的造型,往往容易显得土和笨,但从某些角度看,这种造型也往往比较耐看,也经久不衰,再过30年还会有这种造型出现。X9E在做工和部分设计方面比以前好点了,但还是有点欠缺。但有Opentx这个强大系统做支撑,X9D和X9E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应该借鉴fx22,dx10t纽子开关安装板设计成倾角,方便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借鉴fx22,dx10t纽子开关安装板设计成倾角,方便拨杆。

对,这个应该效仿一下,钮子开关有倾角得话,的确方便操作。

网友F:
天线是双天线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是双天线设计吗?

不是,两个天线中,左边的是蓝牙天线,右边的遥控天线,不过我发现两个天线好像是一样得蓝牙频率也是2.4G频段,所以估计两个能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两个天线中,左边的是蓝牙天线,右边的遥控天线,不过我发现两个天线好像是一样得蓝牙频率 ...

那就好,可以改2.4G增程

网友G(2015-10-28):
不错不错 高端控是不一样。但是据说frsky的控是开源的?然后就不稳定 什么鬼?楼主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错 高端控是不一样。但是据说frsky的控是开源的?然后就不稳定 什么鬼?楼主知道么?

Frsky 是用得国外的开源系统 OpenTX,这个很稳定啊。你可以在论坛搜搜看,没有说不稳定的啊。现在对X9D可是好评如云。主要是Opentx 功能强大,所以设置相对其他控来说略复杂些,好多人都玩不转,还有加上是英文的,所以没有像天地飞等 保有量高。可以从论坛交易板块看看,很少有人出,即使出,基本很快就被秒。

网友E:
体积?长?宽?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Frsky 是用得国外的开源系统 OpenTX,这个很稳定啊。你可以在论坛搜搜看,没有说不稳定的啊。现在对X9D可 ...

这样噢,那x9d和x9d plus有什么区别呢?你更推荐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噢,那x9d和x9d plus有什么区别呢?你更推荐哪个?

x9e没在身边。至于x9d和x9d plus,主要区别在于背光和震动。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新的x9d了。买就plus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体积?长?宽?高?

不好意思,9e不在身边,当时也忘了量尺寸了。需要的话,周末给量量

网友G:
引用 楼主:
x9e没在身边。至于x9d和x9d plus,主要区别在于背光和震动。不过现在已经没有新的x9d了。买就plus版本的 ...

好的 那还有接收机问题,x9d plus是16通遥控器,以后肯定是要买两个8通的接收机的,但是我发现接收机还分单双向,双向除了显示个电压是不是就没什么用了呢?有多少的必要用双向的?
还有就是能跟x9d plus兼容的接收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及时是双向的也可以推荐一下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 那还有接收机问题,x9d plus是16通遥控器,以后肯定是要买两个8通的接收机的,但是我发现接收机还分 ...

plus能用的接收原厂大体就四类V系列  D系列  X系列和L9R。v系列我没用过,只知道是单向,D系列是双向,一般有ppm输出和pwm输出。最多只能输出8通。x系列是能输出pwm和sbus,而sbus和pwm是同时输出的,只有8个pwm,但sbus可以输出16个通道。pwm可以设置输出是1-8还是9-16通道。我用pix,sbus直接插pix的rc输入,然后,让接收机输出9-16通道来控制云台等。当然18通道也可用来控制云台。L9R是远距离的单向接收,有9个pwm输出和sbus输出,最大12通。官方标称3公里,群里有飞过6公里远的。
x9d和plus标配x8R。

双向接收机可用来回传 电压 电流 gps 高度等好多信息,但前提是得有传感器,比如电压传感器。现在改流行新玩法,就是把apm pix的电流 电压 gpa等几十个信息回传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 那还有接收机问题,x9d plus是16通遥控器,以后肯定是要买两个8通的接收机的,但是我发现接收机还分 ...

接上面 好像回复有字数限制
在遥控上能显示电压 高度等几十个参数。差不多就是数传回传回来的内容吧,需要个小转换板。有好几个大神在做。

至于副厂接收,我手中有狼大和任工搞的单向和双向接收,很好用,单向大约60块左右,双向不到100,具体价格忘了。

补充一下,X系列里有个x4r接收,是既可以输出sbus又可以输出ppm,还可以输出pwm。但总pwm时只能最多4通。并且好像是只能同时输出一种。没用过。大体是这样,知道的可补充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接上面 好像回复有字数限制
在遥控上能显示电压 高度等几十个参数。差不多就是数传回传回来的内容吧,需 ...

还有三个问题:
第一,ppm,pwm,sbus输出分别代表什么呢?有什么作用的
第二,副厂接受是啥玩意?
第三,我用的是pix飞控,套装里面含有了osd和数传,数传已经能把你所说的所有数据传回来了,可能除了遥控器信号强度没法传回来之外,其他的数据地面站上应该都有了,如果我还用双向的接收机会不会就是说功能重复,没有必要了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有三个问题:
第一,ppm,pwm,sbus输出分别代表什么呢?有什么作用的
第二,副厂接受是啥玩意?

第一个问题,你百度下吧,百度里讲的比较详细。第二个问题,副厂接收 是指其他公司生产能用在原厂遥控的接收。第三个问题,有osd和数传的情况下,没必要再用遥控器回传那些数据了。至于rssi(信号强度),x系列接收机都带rssi输出,并且都可以回传rssi到遥控并显示。你可以把接收的rssi输出给飞控,然后osd里就能显示了。
还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上面 好像回复有字数限制
在遥控上能显示电压 高度等几十个参数。差不多就是数传回传回来的内容吧,需 ...

能给个副厂接收机的链接么?谢谢您,我的邮箱是 61590375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给个副厂接收机的链接么?谢谢您,我的邮箱是

已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你百度下吧,百度里讲的比较详细。第二个问题,副厂接收 是指其他公司生产能用在原厂遥控的 ...

好的 明白 谢谢!

网友I:
如果这个空用的不是开源软件我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这个空用的不是开源软件我就买

我跟你相反,如果不用OpenTX的话,我就不会买了

网友J:
你好
請問X9E的油門桿能設置成回彈後置中嗎?
像DJI的控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
請問X9E的油門桿能設置成回彈後置中嗎?
像DJI的控那樣

可以改回中,需要另购回中组件,不过好像改起来很麻烦。所以建议最好买合适的,还有买油门回中组建还不如单独买一个摇杆组,直接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K(2016-10-19):
hi,楼主,问一下x9e的主芯片是啥型号?我看x9dp是STM32F3,性能不错,x9e如果升级了,那真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K:
hi,楼主,问一下x9e的主芯片是啥型号?我看x9dp是STM32F3,性能不错,x9e如果升级了,那真值得买

比X9D的强

楼主:
引用 网友K:
hi,楼主,问一下x9e的主芯片是啥型号?我看x9dp是STM32F3,性能不错,x9e如果升级了,那真值得买

这是X12S的

网友:
非常感谢啊。看来x9e虽然也是tarains系列的,但是不管是性能,还是扩展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准备攒钱,哈哈

网友(2017-03-16):
太漂亮了

赞一个

网友(2018-10-02):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你百度下吧,百度里讲的比较详细。第二个问题,副厂接收 是指其他公司生产能用在原厂遥控的 ...

请问知道X9E的蓝牙功能是怎么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