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定高和悬停

楼主(2015-09-28):
最近看中大疆NAZA M LITE的飞控,可是飞控+GPS要上4位数了,超预算太多了,
主要是想问一下,定高和悬停需要GPS吗?如果需要会有什么效果?不需要又会有那些影响
飞控自带气压计,是不是可是实现定高和悬停?
GPS一般只是定点才使用的吧?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对的,如果只要定高和自稳飞,没有GPS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如果只要定高和自稳飞,没有GPS一样飞

定高和悬停我始终认为是一个意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买个NAZA的也能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高和悬停我始终认为是一个意思....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买个NAZA的也能玩玩

建议你APM,NAZA配件太贵。APM 280 就是带GPS了,OSD 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APM,NAZA配件太贵。APM 280 就是带GPS了,OSD 38

穷人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APM,NAZA配件太贵。APM 280 就是带GPS了,OSD 38

网上都是APM2.8 单6M-GPS  300多块钱,
一个穷人OSD也要70多呢

网友B:
定高不用,悬停必须

网友C:
要我说,naza lite不就800多点吗,算便宜的了,以后玩下去你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我说,naza lite不就800多点吗,算便宜的了,以后玩下去你会明白的

800多一点?,为啥我看了的都是997 998  999的都有带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不用,悬停必须

谢谢,决定入APM2.8 +6M 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都是APM2.8 单6M-GPS  300多块钱,
一个穷人OSD也要70多呢

大疆的OSD 160

网友D:
咸鱼买个lite带兼容gps,不超过8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买个lite带兼容gps,不超过800

apm外置罗盘怎么看?

网友:
主要是气压计控制高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