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电池存放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电池怎么存放?把电充满了,等他自己放电到百分之六十五?还是直接把电飞光,放那就行了?

网友A:
飞完后把电充到单片3.75-3.85V,或者用到单片3.75-3.85V,存放时间久就85,短期存就75

网友B:
半电存放,3.85伏。充电器专门有一档S..........字母打头的,每次飞完用这档保养,电压低了自动充到3.85伏,电压高了自动放电到3.85伏。

网友C:
每时每刻保证单个电压不低于3.7,电池会自放电,长期存的话要定时查一下

网友D:
3.8V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完后把电充到单片3.75-3.85V,或者用到单片3.75-3.85V,存放时间久就85,短期存就75

我的意思是精灵这“智能电池”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电存放,3.85伏。充电器专门有一档S..........字母打头的,每次飞完用这档保养,电压低了自动充到3.85伏 ...

我的意思是精灵这“智能电池”咋整充电器一充就满了,或者说到哪个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时每刻保证单个电压不低于3.7,电池会自放电,长期存的话要定时查一下

这个好蛋碎,充满了,飞起来,等着电压到3.7降落,才能保存的么....或者说,精灵充电器,怎么设置冲到3.7停下?

楼主:
电压我知道,但是这个怎么准确的到3.8是个问题,精灵也没限制充电电压...

楼主:
北方马上就要冬天了,飞机也得冬眠....电池存放的问题,好困扰人,精灵的电池也娇贵的很...一个不注意废了就八百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精灵这“智能电池”咋整充电器一充就满了,或者说到哪个灯停?

这个就要问精灵他爸爸大疆啦!

网友A:
大疆的只能电池不是满电不用超过多长时间会自动放电到保存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只能电池不是满电不用超过多长时间会自动放电到保存电压么

我现在有个顾虑就是,我以前用的锂电池,牌子就不说了,满电放了三天就大肚子...精灵的自放电是十天,十天不是早憋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蛋碎,充满了,飞起来,等着电压到3.7降落,才能保存的么....或者说,精灵充电器,怎么设置冲到3.7 ...

不用蛋碎,我不是说以上吗。经多年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的结果,满电4.2V存放也是没问题的。好的电池最低到3.2V,但千万不能这样保持低压,最低电池就挂了。放心好了,电池还是相当强的,没你想的娇贵脆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蛋碎,我不是说以上吗。经多年使用锂聚合物电池的结果,满电4.2V存放也是没问题的。好的电池最低到3. ...

别介...我以前玩自组,用过的锂电池好多种,但是测试过两回,满电放了三天,怀孕了,到现在都有阴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介...我以前玩自组,用过的锂电池好多种,但是测试过两回,满电放了三天,怀孕了,到现在都有阴影

那肯定是渣电池,只见过自放空怀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