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er250 GPS新手需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2015-09-28):
例如四轮定位.GPS校正什么的..还有新手模式怎么设置.请大神们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四轮定位。。。。

网友B:
起飞前校准下指南针,看看飞机有没有连上GPS信号,遥控器的MIX开关在0位置是GPS定位模式,就是说飞机在GPS模式下起飞,比较稳定

网友:
但是有点旋转的感觉.还有点跑偏

网友C:
商品机用起来省心很多,功能都固定了,也无需调试,就是到手飞。
新手操作注意安全,这机器我刚开始炸了几次,知道最近才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