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标准版和精灵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28):
我只知道NAZA V2飞控支持精灵版的H3-3D
云台
,请问V2飞控支持标准版的H3-3D云台吗?还是标准版必须再有GCU才可以呢?

网友A:
标准版 H3-3D 是带GCU模块的,直接可以用的NZAZ-V2上。精灵版的H3-3D 现在是H4-3D 是没有GCU 模块的,需要自己后配G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