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感度设置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2015-09-28):
首先先说一下我的四轴配置,f450原厂机架配航拍高脚架,naza lite飞控刷了v2带gps和穷人osd,动力是飓风2216 800kv电机配25a好盈四合一电调上atg1147桨,云台是kbm二轴挂山狗,600mw图传,用tcb5200 3s电池,起飞重量1730跑航线15分钟,悬停还没有测试。
下面开始说一下调感度的经验吧,我没有用远程调参,因为飞控放在中间,要插线就要拆螺丝,太麻烦,就直接带台平板电脑到外面设置感度。我现在的基本感度是160 160 140 130,姿态感度是170 170。感度与重量和动力都有关系。
姿态感度:如果四轴起飞之后感觉机身摇摆比较大时可以调高一点姿态感度,基本感度也可以同时高,直到可以操控手感柔和之后观察机身情况,飞到10米左右悬停观察会不会偶尔有摇摆,如果摇摆的话姿态再调高10%或者5%,直到可以平稳悬停。如果机身出现微震的话就调低10%姿态感度。然后挂狗飞上天录制一段,然后放到电脑观察是否有果冻,如果悬停有果冻的话继续把姿态感度调高一点,前提是桨已经做好平衡了的。(总结:姿态感度主要是调整机身抽搐现象,动力不变情况下重量增大,感度值增大)
基本感度:俯仰横滚主要是遥控的时候机身会晃动就是感度值过小,需要调高。舵向角如果飞机自旋的时候不是在一个点上旋转会四周跑偏的话就调高一点这个感度 垂直感度调到飞机不会掉高,50油门悬停不掉高就可以了。如果感度值过高就会比较生硬,需要适当调低。
反正感度这东西慢慢调肯定会调好的,有什么需要纠正的地方还请各位大神指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一个感度问题,因为对机身的稳定性影响很大

网友A:
什么是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感度啊

这个我理解,但是不知怎么说出来

网友:
感度没有搞懂,又出个什么果冻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平板电脑怎么能连naza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平板电脑怎么能连naza上

window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你平板电脑怎么能连naza上

我的是win8的,不是ipad

网友:
还没米下手NAZA。等入手后在来学习

网友:
楼主什么控?求助zaza调参

网友C:
刚刚想学怎么调,买了还没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想学怎么调,买了还没寄到

慢慢调感度就行了,遇到问题一起讨论一下,顺便补充一下,失控保护要设置好遥控舵机行程,不然失控保护会失效,失控保护油门不能低于10%,不然电机会停转,这个要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