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穿越 新人有几个问题想求教!

楼主(2015-09-28):
250穿越问题一 CC3D迷你版 安装位置一定要在中间么 由于机架布局问题我想安装在机头可否不
问题二 CC3D有GPS功能么 显示屏幕中间有家的位置
问题三 用什么图传好呢 看上一个 RC832+TS832 不知道可行么
问题四 OSD 在穿越上有用么 非凡的那种

问题五 还有摄像头的选择 是要700线的那种 还是800的呢
问题六 FPV怎么能把飞行过程的视频 保存起来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在顺路问一个,电机用2204还是1806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顺路问一个,电机用2204还是1806好

我用的2403KV2300 算是你说的那个型号呢

网友B:
250穿越问题一 CC3D迷你版 安装位置一定要在中间么 由于机架布局问题我想安装在机头可否不
放中间好
问题二 CC3D有GPS功能么 显示屏幕中间有家的位置
没有
问题三 用什么图传好呢 看上一个 RC832+TS832 不知道可行么
200或600MW即可,就你写的可以
问题四 OSD 在穿越上有用么 非凡的那种
OSD一般没什么用,穿越机不飞航线
问题五 还有摄像头的选择 是要700线的那种 还是800的呢
淘宝有种40元的拇指大小方的FPV微型头就不错,你可以去查查还带麦克,轻,不需要太清晰因为图传回来图传不清晰的,色彩好点广角140左右
问题六 FPV怎么能把飞行过程的视频 保存起来
图传在电脑里录或者买淘宝200多的带录像的一体化头或者买300度的高清的808之类

电机果断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穿越问题一 CC3D迷你版 安装位置一定要在中间么 由于机架布局问题我想安装在机头可否不
放中间好
问 ...

谢谢  不知道这种安装方法 可取么

网友:
CC3D可以放在前面。GPS、OSD其实没必要,除非你不是用来穿的。摄像头700或800效果差不多,因为你发射限制了,录像可以用地面站但效果不好,较多的是用808,也可用行车记录仪,只要使用条件够,尽量轻。250的架子马达2204或1806都行,暴力点就2204不过电调至少12A以上,如果6寸桨电调也要加大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知道这种安装方法 可取么

这个架子不错,关键字是?

网友D:
50穿越问题一 CC3D迷你版 安装位置一定要在中间么 由于机架布局问题我想安装在机头可否不
回答:不一定需要安装在正中央,但是安装在正中央,飞控反馈的姿态最准确。
问题二 CC3D有GPS功能么 显示屏幕中间有家的位置
回答:没有,穿越机基本都在视距内飞行,也没有必要安装GPS。
问题三 用什么图传好呢 看上一个 RC832+TS832 不知道可行么
回答:推荐使用Mini 200mw或者mini 600mw的图传,减轻重量和体积。
问题四 OSD 在穿越上有用么 非凡的那种
回答:没有必要,飞的时候都是看障碍物,几乎没时间看OSD数据。插上BB响听电池电压报警就可以了。
问题五 还有摄像头的选择 是要700线的那种 还是800的呢
回答:摄像头没有特别要求,600线都可以了,有些摄像头暗光或者逆光时候效果比较好。
问题六 FPV怎么能把飞行过程的视频 保存起来
回答:可以使用图传接收DVR进行记录。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架子不错,关键字是?

飞越时空穿越机   这个机架貌似只能用体积很小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架子不错,关键字是?

是什么飞越的吧 我买的是机械猫 比这个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穿越问题一 CC3D迷你版 安装位置一定要在中间么 由于机架布局问题我想安装在机头可否不
回答:不一定需 ...

恩 谢谢 先组装起来一步一步的来 看具体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