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120d02s横轴怎么能拆?

楼主(2015-09-28):
俩十字螺丝,完全使不上劲,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给它弄下来?非破坏性的,中联有备货,浆夹没有了。不想毁零件。

网友A:
大概是两个内6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两个内6角?

不是内六角,是十字螺丝,昨天拆到凌晨1点也没给弄下来,使不上劲

网友B:
不能扭一边,不然会转轴,两边一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扭一边,不然会转轴,两边一齐转

是两面一起转的,只是十字螺丝不像六角那样,一拧就盘跑偏,使不上劲啊。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两面一起转的,只是十字螺丝不像六角那样,一拧就盘跑偏,使不上劲啊。咋办?

横轴两头螺丝是上过胶的,不小心就会把螺丝拧断在里面,使横轴报废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用电烙铁在两头螺丝处加热一下在拧

网友:
你用两个2.0的狮子螺丝刀用力顶紧,同时转动螺丝刀试试

网友C:
用热水 把旋翼头放里面泡泡 (把螺丝胶泡软)然后在两头拧

网友D:
买两个质量好的十字螺丝刀,插住两边然后相对逆时针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水 把旋翼头放里面泡泡 (把螺丝胶泡软)然后在两头拧

用开水泡会损坏配件吗?如果热水泡不出来,准备用8楼的办法,直接电烙铁伺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开水泡会损坏配件吗?如果热水泡不出来,准备用8楼的办法,直接电烙铁伺候了

頂多生鏽 不用泡熱水了 弄得軸承濕答答的 直接烙鐵加熱下去 原場膠上太多 又是十字的 我也是加熱後才拆的開

网友F:
我都坏了几个横轴了,原因就是上的胶太多,螺丝拧断到轴里了,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坏了几个横轴了,原因就是上的胶太多,螺丝拧断到轴里了,废了。

你是怎么拧上劲的?我连劲都使不上,更不用说拧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頂多生鏽 不用泡熱水了 弄得軸承濕答答的 直接烙鐵加熱下去 原場膠上太多 又是十字的 我也是加熱後才拆的 ...

明天试试,已经订浆夹了!实在不行就败家一回,然后换小六方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