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900 和A2及Z15的问题 大神速来

楼主(2015-09-28):
1.关于感度:整机起飞7200G  大家是否有推荐感度?现在是普通感度为默认  姿态感度为170 170 130
2.关于续航:现在用的是格式6S12000 BB响设置3.6报警   昨天悬停12分钟,图传显示电压为21.6时  我就降落了 在飞控电压保护了  推荐一级保护是22V 但是  22v只能飞行8分钟,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的呢?

3.关于云台:大家是否打开了A2飞控里的舵机云台功能? 我也不知是否需要打开,  我现在没有开,一打开就会360°的转圈。不过现在录像效果不好,不如精灵3平滑

4.关于相机:大家都是怎么设置相机参数的? 我现在快门设置为60 其他自动    对焦模式也为自动

5.关于操作:如何调整方向舵手感,现在轻微移动摇杆,飞机就会快速旋转。

问题有点多,感谢回复的所有人。谢谢

网友A:
你看过S900,A2,Z15的说明书没?1,2,3,4说明书里都有
5调遥控器,设置摇杆行程和摇杆曲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S900,A2,Z15的说明书没?1,2,3,4说明书里都有
5调遥控器,设置摇杆行程和摇杆曲线就行

1234说明书里真没有提及。说的很笼统

5如果设置了曲线  会不会影响解锁?

网友:
大飞机负载以后就是只能10分钟上下的飞行时间 这是没法解决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34说明书里真没有提及。说的很笼统

5如果设置了曲线  会不会影响解锁?

1.在S900说明书第23页第19行
2.在A2说明书第28页第1行,如果你电池C数不够或容量太小,确实飞不久,S900说明书第23页第14行有说明推荐电池规格,第17行有说悬停时间,但这只是悬停,你上升下降或者移动的话耗电更多。还有1级报警基本不必理会
3.A2说明书34页写的很清楚是舵机云台,你如果使用的是Z15必然不是舵机云台,并且Z15(以最老的Z15为例)云台说明书第3页第2行写的很明确内置独立IMU,集成云台专用伺服驱动模块
4.(以最老的Z15云台为例)Z15说明书第10页全部说明了
5.最小行程不变的话一般不会影响。设置曲线也完全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S900说明书第23页第19行
2.在A2说明书第28页第1行,如果你电池C数不够或容量太小,确实飞不久,S900 ...

谢谢您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