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logo550sx 还是 logo600sx

楼主(2015-09-28):
600sx用2块电池 电装也要比550sx贵很多  550sx只用一块电池  不知道这2款飞起来,手感相差多不 2选1 选哪款好呢  550sx好象要改的东西不多 600sx要改的东西比较多吧

网友A:
550SX的电子件成本要低很多,电调只需要好盈100A V3就能爽飞了。
另外,单组电池的飞行成本更低,同时练习效率更高些。

600SX飞行手感更好,动力也更强劲。

各有优势,看你自己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SX的电子件成本要低很多,电调只需要好盈100A V3就能爽飞了。
另外,单组电池的飞行成本更低,同时练习 ...

感谢火星大大的回复

网友B: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精辟!!!

网友C:
要灵活550SX,要沉稳就600S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灵活550SX,要沉稳就600SX

主要还是觉得600sx比较贵 但是动力肯定要比550sx好

网友:
恰恰相反, 600sx改的东西少。550蛋疼机。

网友D:
价格:如果纠结价格的话,不建议飞这个品牌。很多东西价格变态。
手感:600毕竟是N届冠军机,和700同场校量不落下风;550只是拼凑版的练习机,比起它另外一台拼凑版690正常多了。手感并没有比其它牌550占有优势。
购买:建议买600,600关键组件比550强壮,改550更容易,只需割短尾管换根皮带。

网友:
我是纯外貌的,600看起来比例更漂亮(头的大小和尾巴的长度)。
但是用一块3300电池能好飞的机机真没有。如果550的电池,用到700上也能挺好的。

网友E:
600手感比550好,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机,没可比性,一个手感好些,一个方便些,一个贵些,一个便宜些,自己看着办了。。。关键是你看中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如果纠结价格的话,不建议飞这个品牌。很多东西价格变态。
手感:600毕竟是N届冠军机,和700同场校 ...

恩 知道了 感谢  看来12s电和6s电还是相差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手感比550好,不是一个级别的飞机,没可比性,一个手感好些,一个方便些,一个贵些,一个便宜些,自己看 ...

感谢回复  主要是考虑600各项花费都比较高 电池 电子设备之类 不过想飞的爽肯定是要花代价

网友F:
大级别和小级别,这个没必要对比,不是一个等级;

直机桨长一级别手感、飞行一质变,何况 550 和 600 除了桨长之外 还多了6s动力,12s动力和6s 区别还是很大的;

6s和12s是道明显的分水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级别和小级别,这个没必要对比,不是一个等级;

直机桨长一级别手感、飞行一质变,何况 550 和 600 除 ...

恩 晓得了 600sx v2现在有带电机的套装  电调的话配个好盈100HV应该可以吧 K牌的太贵了 陀螺要用大v8才行吧 还有电池 没有外场充电飞的不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恩 晓得了 600sx v2现在有带电机的套装  电调的话配个好盈100HV应该可以吧 K牌的太贵了 陀螺要用大v8才行 ...

12s机,伙伴想飞最好的办法不是买电池,是买个发电机或者大的电池包;

机买一组好电池,落下散热后直接充电,是这样玩的,这样既不用换电池调机的重心,也有时间反思刚才的飞行感触;

恩,我600 就是 v3 100hv,这玩应对我来说 是比较简单,设定不那么繁琐;

令外陀螺仪这个东西和电装怎么说呢  要是为了练习的话,那么配套亚拓、kds 的套装舵机、动力就可以了;

当然这样是不符合 logo 高大上身份的,很多魔友 给 logo 必须配顶配配置,这点也是一种对品牌的追求吧;

陀螺仪的选择也是如此,主要看爽飞阶段还是练习阶段,练习阶段来套顶配 也无法发挥出性能;

以上为个人见解,砖头瓦块 往楼主身上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s机,伙伴想飞最好的办法不是买电池,是买个发电机或者大的电池包;

机买一组好电池,落下散热后直 ...

感谢楼主精彩回复  我是练习的 技术还蛮菜的 简单的3D飞飞  我有一架x3准备是做练习新动作的小JJ  想搞架大的飞飞比较熟悉的动作吧   我对电子设备不是很追求,只要够用就可以了  你说的很对好的电子设备必须要好的技术才能发挥出来 另:楼主我加你QQ了 看到麻烦加一下交流交流

网友:
外场装备

楼主:
很棒啊! 600sx v2 现在标配芬记的大桨了 我也是醉了 不是edge了

网友:
芬记很不错的。600的手感确实好,3700的电池可以3D五分钟以上,练习效率高。必须外场充电。
550比较方便,根据自己的条件和需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