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着急出去玩充电我用了3c电流能不能把电池充坏啊?

楼主(2015-09-28):
电池是花牌1300的 我用了3.6A 20多分钟就充好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对电池有损害

网友:
那电池不是支持5c充吗

网友:
从来都是5c冲,放心。

网友:
看电池质量,最佳是1C充,3C以上会损的,但不必计较,玩要拿出玩的样子来,别扫兴,电池坏了换呗

网友:
10C 10min的 路过

网友A:
3C充电挺正常的,你那1300mah,用了20多分钟充电不够快。这样的电流对电池没任何问题。放心干吧,

网友:
花牌貌似号称都能支持5C充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C充电挺正常的,你那1300mah,用了20多分钟充电不够快。这样的电流对电池没任何问题。放心干吧,

1300MAH ,呵呵,4块一起充,20分钟搞定!!

网友:
10分钟4块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00MAH ,呵呵,4块一起充,20分钟搞定!!

6s10000的才十多分钟,所以你这没事,

网友:
和你一样的电池  5c冲过几次 没事 电池不烫 充电器不冒烟  飞机正常飞行    不过快冲对电池不好是肯定的  以后少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10000的才十多分钟,所以你这没事,

恩,理论上讲,所有不同容量的电池,只要充电C数一样,充电时间都差不多。比如5000MAH可以用5C充电,那就是25A充,和1000MAH用5C充,就是5A充电,两个充电时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