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 v2 h680鸡架 参数调多少啊

楼主(2015-09-28):
如图。飞起来跳舞。。降落直接翻了。。炸了。。默认参数。。。

网友A:
我的h4 680 用x4参数 貌似90感度  55  45  时间太久给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h4 680 用x4参数 貌似90感度  55  45  时间太久给忘记了

我的就是这个翻了。炸了

网友A:
是不是没调好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调好的原因

全都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都是新的。。

你加油,慢慢调。。。我也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多轴简单,但是要盘查问题就多了去

网友(2016-09-28):
应该不是参数问题

网友:
我是PIX飞控,QGS地面站,也是这个机架,上天定点悬停了接近20分钟就开始跳舞,切回姿态救回来的,是不是这个机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