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er250 gps 800线版fpv中右边有黑条

楼主(2015-09-28):
runner250 gps 800线版FPV中,右边有黑条,好像是被前面的保险杠挡住了

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我的也是.只有右边是黑边了.其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只有右边是黑边了.其他没问题

是啊,不知道厂家怎么搞的,这设计有缺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不知道厂家怎么搞的,这设计有缺陷吧

上下拨一下摄像头,拨到一个合适的的角度,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拨一下摄像头,拨到一个合适的的角度,就没问题了

上下拨过,右边的黑边一直有,感觉就是右面保险杠的问题

网友:
刚入   在路上      希望不要这样
   本人新手  求指导!
120885442@qq.com邮箱

网友:
试试把保险罩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