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400云台返厂维修后怎么还是抽动的厉害啊~~

楼主(2015-09-28):
Z1400返厂的原因是云台抽动的厉害,之后返厂1个多月。发回来测试第一个第二个架次没问题就开始拍摄任务,没想到上午六个之后中午第七个架次开始抽风(拍摄是不是抽动、抽动的厉害就相机就自动停录),联系了零度售后也没有解决问题。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遇到过。怀疑某个电路连接问题,因为是偶发,基本只能靠拆解后重装碰运气。从图像抖动情况分析,好像是倾斜轴问题(ROll)。记得拆解后还要捕捉码盘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怀疑某个电路连接问题,因为是偶发,基本只能靠拆解后重装碰运气。从图像抖动情况分析,好像是倾斜 ...

怎么拆啊?我拆过但是拆不下来云台的电机。我的另一条航拍更是抽动的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