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Phantom 3 的功能改在自己装的多轴上吗?

楼主(2015-09-28):
比较我买个Phantom 3的遥控器,飞机上需要什么设置,
可以实现Phantom 3的功能?

网友:
需要再买套精灵3

楼主:
只是不喜欢Phantom,要不也就不用改了。
Phantom就是把蓝牙地面站加进去了,其它也没有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不喜欢Phantom,要不也就不用改了。
Phantom就是把蓝牙地面站加进去了,其它也没有什么。

精灵3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集成度太高,估计难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不喜欢Phantom,要不也就不用改了。
Phantom就是把蓝牙地面站加进去了,其它也没有什么。

蓝牙。。。。。精灵3用的是4G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精灵3用的是4G的技术

你可能不了解DJI的蓝牙地面站。当时使用蓝牙是移动设备与地面电台连接,发出指令用的。
并不是说地面电台与飞机上的电台使用蓝牙!
去DJI网站上查查清楚了。
还真的没有听说4G技术。数字电台通讯目前常用的频率是5G,2.5G,9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可能不了解DJI的蓝牙地面站。当时使用蓝牙是移动设备与地面电台连接,发出指令用的。
并不是说地面电 ...

蓝牙地面站是给naza  悟空 A2飞控用的  精灵3的飞控并不是这些 精灵3的遥控确实是通过4G技术和飞机通信的 平板或者手机通过USB和遥控通信  还有4G技术不是说通信频率是4GHz  我朋友暑假去大疆实习了 这个是他跟我说的  其实4G技术早就出现了 只是当时受限于硬件 还不能普及  直到现在才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地面站是给naza  悟空 A2飞控用的  精灵3的飞控并不是这些 精灵3的遥控确实是通过4G技术和飞机通信的 ...

你这么一说,也就解开了我的一个疑团。如果 精灵3不是通用的遥控嚣,那就对了,就不需要数字电台这个东西了。而且他的遥控器上只有两个天线。
一个是遥控器的,一个是图传的。没有数字电台的。
可能他的那个地面站的数据计算,都在遥控器中进行,并发射出去的。手动+地图站二合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