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放了半年不启动了

楼主(2015-09-28):
精灵2放了半年不启动了.原来插拨几次还能启动正常使用.放了半年彻底不启动了.灯还在亮搜星正常

网友:
升级软件、换块电池

网友:
电池那俩小触点氧化了

网友:
继续再飞

楼主:
乙升级软件、换了几块电池.还是不行,成功启动了一次,又不行了

网友:
重新校准遥控器。

网友A:
打开机壳,检查下GPS模块的连接线接插头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重新插拔一遍接插头试试看。因为GPS模块不接的话飞机是无法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机壳,检查下GPS模块的连接线接插头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重新插拔一遍接插头试试看。因为GPS模块不接 ...

有道理

楼主:
乙全部按以上要求做了.启动1x几次才成功一次.国庆到了.怎带出玩呀.      急.呀

网友:
啥问题说说么,分享经验

网友:
我有一次也这样过,找大疆给初始化才复活

网友(2015-11-23):
啥情况?不是因为限飞?

网友:
电池问题!应该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