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抬头低头的问题

楼主(2015-09-28):
昨天试飞新装的飞机,二战机,起飞后抬头明显,赶紧调节升降压住,为看是不是重心的问题,拉高关油门,飞机几乎平飞,可以说重心应该没问题,这时更不可理解的事情来了,飞机突然又低头明显,要拉升降,赶紧把微调又调回来,前四块电池就这样一会抬头一会低头挣扎了好久,情况在最后两块电池时又发生了变化,此时的飞机变得非常好飞了,全油门也是平飞不会爬升,这让我十分的费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求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舵机无法回中!!换金属舵机就好。

网友:
水平尾翼舵机回中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池没固定好有没有可能

网友:
下拉角不够么

网友:
舵机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回去后逐一排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无法回中!!换金属舵机就好。

地面测试时舵机无问题啊,用的都是银燕的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测试时舵机无问题啊,用的都是银燕的舵机

你自己看看尾部虚位大不。大就会出现你说的现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看看尾部虚位大不。大就会出现你说的现像

以前就是因为一个舵机控制虚位大,所以改成了两个舵机分别控制

楼主:
我想我可能想到原因了,原因可能出在可编程混控上面,我以前一直没弄明白那个k1.k2.k3什么意思,那个应该是三段开关的每个位置,我放在中间时是k2(起落架放下)放在下面是k1(起落架收回),前几次我都把起落架收回了,所以混控就失效了,后两次起落架没收,混控起作用,因为我的混控调的是k2开,k1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