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250穿越请教一下大家飞控选择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5-09-28):
潜水了一段时间,知道现在市面上主流的穿越飞控带气压计和罗盘有NAZE32OpenPilot Revolution CC3D升级版两种,请问一下大家哪一款性能好?
听说NAZE32调参比较麻烦,网上教程太少,可是毕竟便宜很多。
Revolution CC3D调参方法是不是和普通CC3D一样?那就简单多了。
NAZE32

OpenPilot Revolution CC3D

网友A:
华坑有带气压计和gps的穿越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坑有带气压计和gps的穿越机机

以前飞过APM的。想要自己装一套,对华坑无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飞过APM的。想要自己装一套,对华坑无爱~~~

气压计对穿越机来说是鸡肋,直接上CC3D吧,比APM简单多了。
Naze32没玩过,不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对穿越机来说是鸡肋,直接上CC3D吧,比APM简单多了。
Naze32没玩过,不评价

是么,可是也很多人都说有定高飞起来会稳定很多。。。

网友:
楼主,穿越机根本不需要定高,一点用没有

网友:
初学者cc3d 调试简单有详细教程,进阶naze32 手动模式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OpenPilot Revolution CC3D呢?好用不?

建议上 普通mini-cc3d, 其实靠气压定高没什么用,最主要的是掌握自己的手感,随心所欲,关于设置:在cc3d里调试下油门曲线,符合自己控制高度。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OpenPilot Revolution CC3D呢?好用不?

新手总炸机用便宜的东西

网友:
还是用NAZE32吧,一样有自稳,手动更精细,还能接超声波低空定高,也能连炫酷变换彩灯,更有人用双向电调来飞3D呢。

网友:
定高没用

网友:
CC3D 调试简单  CC3D升级版 和NAZA32都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么,可是也很多人都说有定高飞起来会稳定很多。。。

定高没用,我说个例子,穿越嘛,树林里飞,开了定高,超稳的!猛飞,前面有树枝!!!降低油门!!!特么没反应!!!炸了!我去,忘了关定高!!!定高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没用,我说个例子,穿越嘛,树林里飞,开了定高,超稳的!猛飞,前面有树枝!!!降低油门!!!特么 ...

恩,我理解了,定高是不是就在高度方向的反映上更迟钝了对不?就像APM开了定高之后,油门的中间两格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楼主:
就是贵嘛~~~

网友:
LZ,这个问题你要这么看,你玩250是干嘛的?

如果是要飞航线,玩高空,玩航怕,那需要稳定,但是250不合适啊,飞很高,会被风吹跑的,又不能载重,带不了相机

所以,250是玩机动的

机动需要什么??

对于高手来说,机动需要更大的马力,更灵活和手动的飞控,也就是CC3D
对于新手来说,需要耐摔,耐摔,再耐摔,外加一大堆备用件

所以你明白你的资金流动方向了吧?

那个新出的飞控,对于250来说,基本就是鸡肋。。。

网友C:
再补充一点,你飞250如果开到天上不动作,请问接下来做什么呢?看着他被风吹跑吗?

250最合适是在3-15米的空域,用良好的机动性,强大的实时图传进行义无反顾的向前冲再冲。。。也就是250血统中的那两个字:穿越。

网友D:
不如買精靈3之類的比較適合LZ

网友:
建议你用naze32
我也新手2个都买了  但是 感觉还是naze32 的功能好一些  据说也更稳定 飞的也更稳  比如什么电压啊  OSD 啊  BB响啊 naze32 要比cc3d容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点,你飞250如果开到天上不动作,请问接下来做什么呢?看着他被风吹跑吗?

250最合适是在3-15米 ...

明白了,那就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買精靈3之類的比較適合LZ

你是在侮辱我么?打死也不用大疆的东西,搞过APM和PIX,强太多了。。。

网友C:
先买个CC3D玩玩,等要上N的时候,他估计比现在成熟许多了,那时候不是更好

CC3D虽然不是特别稳,但是正好练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买个CC3D玩玩,等要上N的时候,他估计比现在成熟许多了,那时候不是更好

CC3D虽然不是特别稳,但是正 ...

也是,毕竟才6 70~~~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E:
cc3d吧  用我的初级参数  稳  用我的进阶参数  爽  经常高速穿树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么,可是也很多人都说有定高飞起来会稳定很多。。。

换口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高没用,我说个例子,穿越嘛,树林里飞,开了定高,超稳的!猛飞,前面有树枝!!!降低油门!!!特么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补充一点,你飞250如果开到天上不动作,请问接下来做什么呢?看着他被风吹跑吗?

250最合适是在3-15米 ...

原来是这样,我说我的250咋这么不扛风呢!你们的也是嘛?

网友:
其实naze32设置没那么复杂,设置的步骤比CC3D还要少,只不过CC3D出来的早,大家用的多,如果现在入穿越,肯定要上naze32,CC3D快要淘汰了
定高对于穿越其实是没用的,基本功要多练习,飞多了高度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cc3d吧  用我的初级参数  稳  用我的进阶参数  爽  经常高速穿树林

大侠你的参数在哪里吖?能否让小弟学习下吖!那个内循环和外循环啥意思吖?怎么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侠你的参数在哪里吖?能否让小弟学习下吖!那个内循环和外循环啥意思吖?怎么用呢

加q传给你  其实也是本地高手指导我调  然后我再慢慢调到适合自己的参数  飞得很顺手  19578444

网友:
引用 网友E:
cc3d吧  用我的初级参数  稳  用我的进阶参数  爽  经常高速穿树林

能给我看看你的初级参数吗?本人新手一枚,不会调cc3d的参数

楼主:
现在全民穿越嘛~~~要不你也搞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