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下问,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5-09-28):
如题,我看帖子有人说不用在cc3d设置,直接在遥控上怎么设置啊?是什么原理设置?我的250高度不好控制。应该怎么调?谢谢大家

网友:
不耻下问这个词,不适合用在你这个帖子里!

网友:
先弄清楚不耻下问这个词的含义再发帖子,敢情楼主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这个是油门曲线,把默认的斜直线调弯曲,中间向下弯,变成一个弧线,最高点不要变

网友A: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楼主的原意其实是想说“勇于发问”。
鉴于此,答曰:油门曲线可理解为,y轴表示油门百分比。x轴表示摇杆位置。
“学无先后,达者为先”

网友:
你这高高再上的姿态够牛,还问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楼主的原意其实是想说“勇于发问”。
鉴于此,答曰:油门曲线可理解为 ...

我记得好像是“达者为师”

网友:
这飞控不是普通人玩的。

楼主:
大家看我这么设置的对吗?我就是想知道油门曲线,没有别的意思。语文确实不大好

网友:
曲线其实是高中数学了,楼主是中学生不甚解于是来问小学生。
所以很为难的说等上完高中后再回答行吗?呵呵!

楼主:
刚才下楼飞了
感觉油门温柔了,在没有什么,没有捷径,只有多多练习。多谢大家

网友B:
不耻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耻下问。。。。。。。。

我错了,就不要纠结这个词了

网友:
我的也是,高度不好控制。忽高忽下。我的是天地飞9,油门曲线好像只能分段折线调整。

网友C:
这样设置曲线差不多了,飞的时候还是要不断修正油门的

网友:
不耻下问这个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设置曲线差不多了,飞的时候还是要不断修正油门的

中午在去飞飞看,5级左右的风 ,我这里开始刮风了。好日子快过去了

网友D:
楼主应该把主题里这个成语改下,其实CC3D各种曲线都可以在地面站里精确设置,而无需在控里设,好处是灵活、精确,尤其换控了也不用重设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主题里这个成语改下,其实CC3D各种曲线都可以在地面站里精确设置,而无需在控里设,好处 ...

谢谢楼上哥们!我怕我3d链接电脑不识别了,我的前一个刚开始挺好的,后来也是因为各种调数据,给弄坏了。所以我现在只要能飞,不敢链接电脑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我怕我3d链接电脑不识别了,我的前一个刚开始挺好的,后来也是因为各种调数据,给弄坏了。 ...

放心大胆的接电脑吧,我的都刷过NAZE32又刷回来了,CC3D还是挺抗劲的,没有那么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心大胆的接电脑吧,我的都刷过NAZE32又刷回来了,CC3D还是挺抗劲的,没有那么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