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通道回中问题

楼主(2015-09-28):
新买的14SG打开看2通道不回中,以前用天九的时候遥控校准一次就好了,14SG是怎么设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控内里的中立微调

网友:
在System menu--->H/W set里面的Calibration(校准)
很简单,不详细说了

网友:
楼上正解,英文不好建议还是用天9 ,如果FPV远航上433模块的话什么控都一样,纯用2.4G 我不得不说还是歪国控好点

网友:
明天我也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2015-12-21):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如何解决的,请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