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设备都有定速,选哪个好?

楼主(2015-09-28):
如题100A V3 好银定速和大VBAR定速,哪个效果好点?选择困难症啊~~望高手告知

网友:
   又不是油動直升機,定甚麼速?

定速要加個附件,監察速度的

网友:
当然是加探头定速效果还好了,不过业余玩家真有必要吗

网友:
当然vbar实时定速才是真的定速

网友A:
V3 當然直接掛上 VBAR 定速啦,反正探頭都做好了,只要拉過來插上就爽飛了

网友B:
有得必有失

网友:
关注 不懂 学习 这两有啥区别

网友B:
电调定速是以马达实际负载的变化实时让大桨保持一定转速,陀螺定速是以螺距变化实时让大桨保持一定的转速,也就是当你改变螺距的同时给电调一个信号,要比电调定速更准确。对吧~

网友:
但不好的手法可能导致Vbar定速更伤电池哦。
小Vbar也可以定速,不过小黄金K8没定速。所以楼主自己选择吧。
V3定速已经很够用了,多练螺距控制比单纯追求设备来的快。
我之前折腾500,都折腾成700的钱了,最后发现还是技术差,换了设备啥毛用都没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定速是以马达实际负载的变化实时让大桨保持一定转速,陀螺定速是以螺距变化实时让大桨保持一定的转速, ...

受教了,就用大V8的定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 當然直接掛上 VBAR 定速啦,反正探頭都做好了,只要拉過來插上就爽飛了

V3探头指的是那根RPM信号线吗?接在V8上用V8定速就OK了。是这样吧?懂了。那V3是设置非定速模式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