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电脑用聊天摄像头可以改做图传摄像头吗?

楼主(2015-09-28):
大大们请问下电脑用聊天摄像头可以改做图传摄像头吗?要怎么改,怎么接线 ?谢谢、?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虚拟信号  一个数字信号

网友:
肯定是可以改的

网友:
花这个力气去改,还不如直接去买一个了

网友:
我就是用监控摄像头稍微改改接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