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DFC尾巴问题完美解决。不需要混控。效果爽歪歪。“更新室内简单测试视频”。。

楼主(2015-09-28):
150的尾巴一直是个病。。。大毛病。。金鱼尾到没有,只是猛提螺距尾巴肯定摆,锁不住。

研究到最后,问题无非处在三个方面,1,主板的软件算法有问题,有风或者猛提螺距不能及时修正,算法尾修正过慢。。。
                                                            2.主板软件算法没问题,但是主板执行指令的硬件,类似CPU过慢,仍然不能发挥算法的及时性
                                                             3.电调速度跟不上,主板给出了相应的尾巴电压变化,但是电调反应不过来

由于前两种。是在无法解决。。。。开始从简单的入手。替换尾巴电调。。。。。我了个去。。。尾巴一根棍。超乎想象的好,由于本人MCPX  BL   100S之类的2S小鸡全部把玩过。现在150的尾巴堪比100S。。。。100S是因为尾舵有死区造人唾弃,其实100S锁尾的抗风性能,绝对是小鸡中首屈一指的。。。现在150也爽了。哈

直接贴地址吧。视频弄不上来。。。#paction

楼主:
顺便感谢前几天给我提供间接解决方法的朋友,不记得ID了。让我用PIT去混控RUN的。。。那个混控我是在搞不来。用的D7E带卫星飞的150.。。这个硬件改动才是彻底的搞定。。。

网友:
恭喜你啊,

楼主:
哈哈。。。本来这鸡我排震完成之后,在家里,普通模式集提螺距尾巴起码摆40°。。。。。3D模式好一点,大约10°以内。。。现在刚刚测试。普通模式集提油门螺距,尾巴笔直,纹丝不动。。。你也可以考虑改一下。。真的完美了。这样150就没缺憾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本来这鸡我排震完成之后,在家里,普通模式集提螺距尾巴起码摆40°。。。。。3D模式好一点,大 ...

在你发的图上看到你的陀螺感度可能过低了,还在控上设了多少呢!我买回后调整了三四次后,加小许混控,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走线结束。。。丝毫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发的图上看到你的陀螺感度可能过低了,还在控上设了多少呢!我买回后调整了三四次后,加小许混控,问 ...

感度试过了。我的DSMX协议。。50以下亮红灯不锁尾模式。。。。从51开始我逐步加到100.。。。到80以上就固定金鱼尾。。。只能按说明书的75左右。。。尾巴无风不动。急螺距必摆。不是感度问题。。我去台湾亚拓论坛看了。都是这个毛病。没解决办法

楼主:
你说主板感度的话。。。你看我滚转都加满了。也知道我的飞行风格。我基本对拼后就3D开始钟摆。目前就在联系这个。。。。主板的感度降到最小,因为我开了之后悬停飞机会有点蹦的感觉不是很稳。关闭了更稳。。。这些都和尾巴锁尾能力无关

网友B:
恭喜!!!高人啊!新手请教换的什么电调和详细的方法!!!!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高人啊!新手请教换的什么电调和详细的方法!!!!请赐教!

XP7电调。不过买回来要用编程器刷固件。不能直接用。。。你看我电调上还引出了三根数据线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P7电调。不过买回来要用编程器刷固件。不能直接用。。。你看我电调上还引出了三根数据线就是干这个用的 ...

我去!还要耍固件?太高端了,整不了啊!哈哈哈!大白一个,看来只能练好手了!哈哈哈!还是特感谢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A:
完美加暴力主义等于完爆,我就没你这般执着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美加暴力主义等于完爆,我就没你这般执着了,呵呵

看视频怎么样。没注意手机的角度很多时候没拍到。这是普通模式。控的设置一点没动。。之前猛提螺距尾巴会右摆至少40°以上。现在。兼职完美。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视频怎么样。没注意手机的角度很多时候没拍到。这是普通模式。控的设置一点没动。。之前猛提螺距尾巴会 ...

视频来看尾的问题解决了,我的一般模式下猛轰油门尾部末端会飘2CM左右,不猛轰基本和你的一样,平飞没有金鱼尾。主板结构最下的一层应该是两个电调吧,我的机子飞到好残了,打算再入一架空机,旧的想搞成像真,改掉接收,加多些两通道功能,只是始终没找到这么小的接收模块。

网友C:
在房间试飞150,能翻一下就更精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房间试飞150,能翻一下就更精彩了

你在逗我。。。150这么飘。。我滚转都拧到底了。虽说灵活,但是还是有些飘。家里炸了配件要换死我。。。哈哈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把150主板上的尾电调程序直接刷成BLHELI呢?而是要另外加一个电调增加重量不说还增加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把150主板上的尾电调程序直接刷成BLHELI呢?而是要另外加一个电调增加重量不说还增加了成本!
...

150的电调,现在是这样的。我是想过,而且确实能刷。但是有个问题。我想保持主板没有焊接痕迹。如果主板挂了还想保修。。时间长了在刷原机的电调试试

而且亚拓电调没刷过。。。这种F330的单片机好像在不同的电调对应的管脚功能不一样,如果选错了电调会刷烧掉的。我用的BLHeliSuite刷机的,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亚拓电调的刷机参数。

网友:
我就看着呵呵

网友:
哦,主板没有焊接。尾无刷电调的信号取自哪里?图片上没看出来,另外要刷固件的话用XP7A就可以,主、尾电调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