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问题

楼主(2015-09-28):
v2 飞控,600机架4轴  3508  15寸,全挂大概2.5kg 感度150  下降会晃,求解,

网友A:
这玩意儿降得快了没有不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降得快了没有不晃的

吓死人,,,唉,上次lite也是这样   a2 快了也是一个鸟样

网友B:
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电池?

4s 5000

网友A:
可以选择航线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航线降落

只能这样的,

网友C:
下降时 受蜗气流的影响 都晃的。你看看左右自旋转晃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降时 受蜗气流的影响 都晃的。你看看左右自旋转晃不

那我试试,谢谢

网友D:
六轴 V2 下降太慢!快些也左右晃、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轴 V2 下降太慢!快些也左右晃、紧张。

,我感觉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