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20A刷完BL14.103固件后, naze32通电解锁都不启动, ...
乐天20A刷完BL14.103固件后, naze32通电解锁都不启动,必须要白红黑点刷机线连接a...

楼主(2015-09-29):
乐天20A刷完BL14.103固件后, naze32通电解锁都不启动,必须要白红黑点刷机线连接arduino连接电脑通电解锁才可以,是不是没有校准电调的原因。

网友A:
先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B:
刷完固件可看做一个全新电调了,肯定得重做油门行程校准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刷固件有教程吗》?可否指导下

网友C:
乐天要刷 14.101才是最稳定的`` 102和103都有忽然没油门和电机发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