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的auto模式问题。。。

楼主(2015-09-29):
各位,请教下,设定好航点,打到auto模式,飞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问题,直接打到定点模式,可以吗?
还是必须等所有航点飞完?
打定点后,会直接在当时的点定住?

没试过航点飞行,今天准备试下,但心里没底。。。。。

飞控用的pixhack

网友A:
自动航点飞行当中,只要切到任何其他模式都可以终止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航点飞行当中,只要切到任何其他模式都可以终止自动模式。

谢谢,学习了。。。。。

网友B:
auto模式飞行过程中切换到其它模式时,比如定点,会立刻暂停auto模式,lz不要担心。而再次切换到auto时,可以通过提前在地面站设置参数来选择是继续上一次未完成的路径点,还是重新开始从第一个命令执行。记得默认值是接着上次未完成路径点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模式飞行过程中切换到其它模式时,比如定点,会立刻暂停auto模式,lz不要担心。而再次切换到auto时,可 ...

这个太有用了,非常感谢,待会儿回去看下默认值